十字滑台的垂直度该怎么校验啊

楼主(2011-05-18):
最近在组装个数控仪表车床,这几天在装导轨,是15MM宽的直线导轨,现在纠结于十字滑台两轴的垂直度问题,貌似直角尺做不到太精准吧,本人是新手,望各位坛友帮帮忙

网友:
用大理石方尺或筐式水平仪打表

网友:
大理石方规就可以

网友A:
用磁力表座加百分表加框式水平仪
把框式水平仪 平方在平台上 固定好 然后把十字滑台也 固定在平台上  磁力表座放在十字滑台上 表分别打在 框式水平仪的纵横 两个面上 走动十字滑台
找好一个面 表针不动  说明滑台的这个面和水平仪 平行  在打另一个面 表针也不动说明 十字滑台 是垂直的
要是不理解看能看着有点乱

网友:
框式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力表座加百分表加框式水平仪
把框式水平仪 平方在平台上 固定好 然后把十字滑台也 固定在平台上  磁力表座放在十字滑台上 表分别打在 框式水平仪的纵横 两个面上 走动十字滑台
找好一个面 表针不动  说明滑台 ...

呵呵  现在问题是我只有百分表和磁性表座,还有一把角尺,穷啊    刚去淘宝看了下这些东西都得好几百块

网友:
瞎折腾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又在忽悠我去买框架水平仪吗?

认了吧.自己做就是这样了.当然能借到就借着用用就好.或者找个精度高的机床.用它的十字平台做基准吧 还方便

网友:
要不用土办法,多动刀

网友:
我用精密平口钳当框架水平仪用

网友:
一个老货框式水平仪也就一百几十块钱。
买一个吧。
自己弄机器,是必备的。

网友C:
关键是你手里有一个标准的直角就行,不管是框式水平仪还是直角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现在问题是我只有百分表和磁性表座,还有一把角尺,穷啊    刚去淘宝看了下这些东西都得好几百块

如果角尺的精度够高  或者你的要求不高的话  一样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手里有一个标准的直角就行,不管是框式水平仪还是直角尺

有了,照这样说可以用个铁块啊,只要保证铁块是垂直的就行,然后用百分表打表应该就可以了吧,刚好手头上有这么一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方铁完全可以,最好先用角尺检一下方铁的垂直情况,就算差一点点也没问题,在校正时估计那个误差然后估计着调

网友(2012-03-13):
我前几天,发过类似的帖子,大家看看行不,

方法1:使用2个角尺贴上一块平板玻璃行不

方法2:使用十字激光,假若不垂直话,其中一条光必然产生一个夹角

网友:
百分表就可以啦。。。表头放垂直面上,,,,让垂直面滑动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