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动力有问题啊,大家来帮我分析分析(求救!!)

楼主(2011-05-18):
各位好:
我最近只要不下雨就飞 雷虎的 RAPTOR 30 V2。 一天飞10分钟,也就是半箱油。 飞过半箱油之后,感觉力量有所下降。不能推油门,一推会吃螺距。
目前有两种猜测:
1. 由于每次都不把油飞完,留在油箱里的油会挥发。可能会顺着增压管挥发掉一些。
2. 温度升高会导致输出扭矩减小。

网友A:
与我的机器问题一样,好好调一下发动机吧

网友B:
应该不是然油的问题,(1)应该考虑热机后发动机的压缩够不够,也是发动机的气密性够不够.(2)考虑供油系统正常不。

楼主:
今天又飞了一箱油,分成3个起落飞。 油针调到 稍微富一点 的位置。 感觉稍微有点转速下降 扭矩不够就降落,然后等发动机冷却了再飞。
所以 目前猜测是 发动机过热导致 扭矩下降。 明天我带上红外温度计, 再飞一箱油看看。

楼主:
我刚才又试飞了一下, 还是老问题。 我检查了几个地方。
1. 发动机温度 最多不超过110°C
2. 我用手拧过插启动棒的地方,活塞的气密性非常好。
我还调了油门曲线, 由于没有定速器。 风门的曲线调得偏高些,螺距的曲线调得偏低些。 油针回到出厂设置。
反正还是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