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螺丝胶

楼主(2011-05-19):
前段时间组装450时剩下一包类似润滑剂的东西没用到,今天拿出来拆开包装打开瓶口挤了一点出来用手搓了搓以为是润滑剂所以果断的涂在了飞机的主轴横轴上,过后发现那个不是润滑剂而是螺丝胶,现在我要怎么办,还有救吗?

网友:
果断的更新

网友:
螺丝胶 润滑剂 人才

网友:
風筒吹吹看一下能救否

网友:
真果斷。
先把橫軸拆了,如果摸得不多,螺絲還是可以拆下的。
(是什麽飛機?ALIGN就有那難度了)
拆下螺絲后看看止推軸承能不卸下, 不能的話損失就大了。
用另一根橫軸或直徑相同的螺絲刀然後就敲吧(如果用橫軸可能
會報廢兩根橫軸)
如果真的摸了很多,軸承可能也是報廢的主。 頂多救T頭。
主軸就要看你摸在哪了, 如果單向軸承的話,不用多考慮,直接報廢。 如果是斜槃變距那段就還有救。

网友:
没什么,取下来,火烧一下,一擦就掉了。

网友:
LS正解 装上去的时候记得摸点“螺丝胶”

楼主:
主要是我十字盘中间哪里和主轴黏得太紧了,可以用电吹风吹下来?

网友:
万恶的不是螺丝胶     而是lz                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十字盘中间哪里和主轴黏得太紧了,可以用电吹风吹下来?

不要用火烤,用電吹風保險。
你可以把斜槃平放,用小刀小心的魚眼和主軸結合處的螺絲膠刮掉。(能刮多少刮多少)
然後找個有洞的板子,把主軸放上去。 接著就敲主軸,應該可以敲出來。
不過主軸應該會報廢。

网友:
哎....此类悲剧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你的悲剧,是我们的经验,谢谢啦

网友:
这是我在论坛看到的最搞笑的帖子了。

网友:
还号没把 螺丝胶 当 欢乐液 用,不然怎摸弄牙!

网友:
人才,等待处理结果,绝对宝贵的经验。

楼主:
标题

问题解决了,ls说用吹风机啊火机啊都是没用的吧主轴吹的那么烫怎么搞啊?碰都碰不了,我是用一个扳手把十字螺盘慢慢的敲松了一拔就出来了,然后吧主轴上粘的螺丝胶用钢刷搓2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