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新手路,地面“炸”2机,问题多多多,信心少少少, ...
郁闷新手路,地面“炸”2机,问题多多多,信心少少少,哪怕让我飞1s也好啊。

楼主(2011-05-19):
郁闷,郁闷!
入魔20多天,共做机2架kt机,第一架是click,第2架是微风,刚失败归来,讲讲我的坎坷历程。
第一架click,问题出在后轮上,轮架太软,飞机不跑直线,加大油门就翻,后来急了,拿在手上起飞,加油门,松手,飞机直接头栽地,报废。
第二架微风,(翼展90cm,全重量590g
电机
xxd2212kv1400,8060浆30Axxd电调,3s1500mah
电池
)
感觉做的挺像样子的,技术贴也看了不少,感觉应该没问题了,今天早上6点兴奋奋的开车去了一个郊外工地(新手,没底,场地小了不敢飞),
飞机也是不跑直线
,调了好久也没解决,后用方向舵修正,但不是很好控制,后来一狠心,油门加满,
结果飞机不往天上飞,机头直接吻地
,又试了几次,加大升降舵操作,还是如此。浆废了几只,电机轴也弯了。死马当活马医,抱着侥幸的心理,手抛,与第一架的结局是一样一样的,想再修一下,发现还没带泡沫胶。气愤。。。。。
俗话说的好,失败是成功他 妈。就不知这个妈 的 大姨妈还来吗?
现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望指教:
1)飞机在路上不跑直线?
2)飞机大油门时有时电机停转,电池低压都在3.8V以上,把油门降低后在加油门又转了,很像电调保护,可电压不低啊。
3)我下一步做什么飞机,看贴说140克的超轻机好飞(主要是看中安全,不用去郊外),适合我这种新手吗?
4)微型接受器看了一下,轻的都是2.4G的,请问有72MHZ的2g左右的接受机吗?
23楼有下午作业,曲折啊。。。。。。。。

网友A:
跑偏起落架,后轮没做平,或飞机一边轻一边重。直接吻地重心太靠前或者升降方向逆了。

楼主:
汗!升降舵果然反了,昨天练模拟器忘了打回来,哎,谢了楼上的。
如果飞机调好的话是不是跑的线很值啊?

网友B:
新手是很难做出140克的F3P机的.

网友C:
每次起飞要检查……

网友D:
飞前应该做下舵面测试的,即使老鸟做得很好的机机也是一样要做的!

网友E:
飞机跑偏要看看拉力线对不对,还有起飞的时候副翼要补偿的,还有要等速度起来了再拉杆,否则左翩→右打舵→拉杆→机头翘起→失速→秒炸,楼主现做腰推的KT机吧,电机用XXD1504或者其它10g的无刷小电机,2S的500mah的电池,3.7g舵机,10A的xxd电调或6A的好盈电调,重量比较好控制在150g,我也是新手,刚走过这条路,不过我用的是2.4g的4通接收,比较轻。

网友F:
你这个动力配置不用追求那么轻的接收机吧

网友E:
我DIY第一架的KT机,应该符合楼主的要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B5%E7%C6%AF%D2%C6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准备另买一套设备

网友G:
别着急飞,还是多练模拟器,练好基本功很重要,特别是在没有摸友指导的情况想下更应好好练。我是练了3个月才开始飞的,可能练模拟器枯燥无味,但要坚持练,现在我虽然飞了1300多个起落了,每天还是尽量练一练模拟器。

网友:
升降舵反了?

楼主:
休息一下,下午再去,我发现电机轴弯了也有好处,轴保护器不会射出来。呵呵

网友H:
各个舵面的行程不要调太大,飞机跑不好直线跟你练得少有关,要多练才好掌握,起跑第一阶段先争取慢跑正方向,然后再加大油门,这时候有了速度方向舵效也有了,控制好就不会跑太偏,轻拉杆飞机就能起飞了。其实还是个经验问题,老手的飞机机轮不正的很多,控制好了不会影响起飞,即使机轮很正,有些侧风的话起飞一样会跑偏。

网友I:
原帖由
兔哥
于 2011-5-19 08:59 发表
新手是很难做出140克的F3P机的.
做机与新手老手关系不大,手工能力强的新手也可以做出,手工能力差的老手也不一定可以做得了

网友J:
我感觉新手做机还是不太适合, 建议买新机回来飞, 哪怕是翼龙 飘飘之类的机, 有了飞行经验和炸机.修机经验后 吸取到做一架飞机需要注意的问题. ,再加上对成品机的设计各方面的参考(例如楼主提到的起落架,电池等)
如果新手没飞过就自己做机那要走多少弯路啊.
这是新手们值得考虑的一些问题

网友K:
1)飞机在路上不跑直线?
2)飞机大油门时有时电机停转,电池低压都在3.8V以上,把油门降低后在加油门又转了,很像电调保护,可电压不低啊。
3)我下一步做什么飞机,看贴说140克的超轻机好飞(主要是看中安全,不用去郊外),适合我这种新手吗?
4)微型接受器看了一下,轻的都是2.4G的,请问有72MHZ的2g左右的接受机吗?
1、很正常,我的微风就因为跑偏问题直接手抛了。
2、我第一套设备也是这样,退货以后又换了一套,后来总结很有可能是焊接或者香蕉头连接的问题,大电流接触不良。
3、把你手里的微风飞好了再玩其他的吧,不然对你的打击太大会丧失耐心。
4、几克的总量无所谓,我的微风已经修补到730克了,今天一样爽飞。

楼主:
飞机修好,再去试试,朋友们,祝福我吧

网友L:
!
2)飞机大油门时有时电机停转,电池低压都在3.8V以上,把油门降低后在加油门又转了,很像电调保护,可电压不低啊
很可能是电池放电C数不够

网友M:
麻烦飞前先做一下手抛的滑翔实验,测试一下!在飞!

楼主:
交下午作业
      休息好了,开路,到达工地,吸取上午的教训,试试舵向,插上电源,打开遥控,打舵,没反应,我再打,还是没反应,怪了,检查接线没问题啊。头都大了
抽颗烟,再检查,奶奶的,终于发现问题了,遥控没带晶体,郁闷中..........这才想起中午练模拟器,把晶体放在桌子上了。没办法,回家取。
     回家路上。。。。。到家。。。。。。。晶体拿到。。。。。。回来继续。
     继续试舵向,发现升降,副翼反了,可问题又来了,搞不清谁在几通道了,一个一个试,不好,飞机飞了(窜出去了),一头撞在对面的一个土堆上,原来把油门打到反方向了。检查,电机脱落,副翼一个舵机扫齿,起落架活动严重,螺旋浆感觉损坏不严重。很受打击,舵机只有一个备品在家里,实在不想再回去折腾了。心里想一个副翼就一个副翼吧,反正2个都好咱也飞不起来,摔烂了回家。
    修飞机,
   试飞,加油门,靠,起落架不好用了,以前稍微有点力飞机在地面就跑的很快,现在需要大油门。飞机动了,速度不快,什么。。。。。。飞机飞了,我当时都蒙了,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了,没做什么思想准备。飞是飞了,秒炸,呵呵呵,但毕竟是飞了,高兴劲就别提了
   修飞机,炸鸡,修飞机,炸鸡。1秒。2秒,3秒,1米,2米,3米反正感觉一次比一次好,又一次飞到了大约10米高,压头,打舵,感觉这次可能有戏。突然,螺旋桨飞了,又悲剧了,检查,浆保护器掉了,奶奶的,我的电机轴上午摔弯了,我用钳子都没把浆保护器搞下来,关键时刻竟然自己飞了。气愤。这是本下午最有感觉的一次。
   直到飞机在现场实在无法修补了,才不舍的回来,也许我的过程太曲折,到现在也没真正的飞过,基本上属于上天,入地的类型,但随着失败,自己的技能也一点点提高,还是很高兴的,1000多米没白花。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1000多米?楼主的入门设备花了不少银两啊。

网友:
我也有电机停转的经历,希望检查下电调。我的就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我开始也有打算买成品机,可总感觉买成品机就像孩子不是亲生的,这几天天天意淫着飞机,不管飞的好坏,有点收获时的快乐才是我追求的

网友:
太坎坷了

网友:
确实,有些经历在新手时与LZ相同,特别是身边又没人带。首先鼓励LZ再接再厉,成功一定在你前面。看LZ一定也下过一点功夫潜水过,所以基本的东西相信你也已经有所了解,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1、飞机的制作上,得符合飞行的基本要求,如重心位置、正反舵角、拉力线、机翼载荷比、前三或后三起落架安装位置等。2、要了解所有电子设备的性能,包括电机、电调、电池及接受、舵机的接线,要保证在电子设备上不会出错和出问题。3、建议初次飞行直接用手投法,因为你是电动飞机比较轻(这也是很难跑直线的原因),简单的做法是在检查各舵面工作正确的情况下,机头迎风,大胆的加大油门,然后微微向上扔出,出手后让飞机先尽量爬高,不要做转弯等动作,等一定高度后再去操控飞机,并让飞机保持在一定高度飞行,再慢慢熟悉飞机的操控反应。至于降落,我的做法是选择草地,尽量平飞下降高度,着地前关掉油门。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

网友:
为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喝彩!虽然入魔时间不长,但感受很深,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学自行车,上来就是摔来摔去的,弄得浑身是伤,但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可以驾驶了,哈哈,这层窗户纸早晚会捅破的!鼓励楼主同时自勉!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先买个成品机玩玩,有兴趣和感觉了再DIY也不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