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脚架晃动的的问题解决【二】

楼主(2011-05-19):
先说点题外话,本来昨晚就是发这个贴,不过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方向是没有错的,所以今早又测试了一下!

飞机起飞或降落出现机身脚架晃动和震动的情况,主要有以下的情况:
1、中联T头虚位
2、两只桨固定在桨夹上的松紧不一
3、轴承问题(阳台侠发现的)

现在进入正题:
我昨天修好飞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699 修好飞机的帖子,飞机上是木桨来的),上桨测试震动,共用了4副桨,一副无名派3拼木桨和三副在TB上廉价购买的16米买的玻桨(我是贪便宜买的,现在真后悔 )。
首先上的是玻桨,发现飞机起飞或降落出现机身脚架晃动的情况,连续三副玻桨都出现这个情况。 。。。
之后上木桨测试,震动消失。
为了排除飞机不吃玻桨的嫌疑,今天早上起来后,又拿了一副富丽买的20多米的玻桨进行测试,发现没有晃动和震动的情况。

以上的桨我是全部都做了平衡的,问题主要在:16米的玻桨,在末端对齐的情况下,发现桨孔位置竟然不一致,相差有1-2MM的差距
而木桨和富丽买的20多米的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定是桨的质量问题,造成晃动震动的!!!!!便宜还是不一定好!
以上结论,仅限于小弟的测试结果,不代表16米的桨都有同样问题,也不代表桨孔位置不一就一定会引起机身的晃动震动,不排除是我调机和平衡桨的功夫不到位。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请给予指正,谢谢!

16米一副的桨

16米一副的桨

16米一副的桨2(桨头已打磨,放入桨夹不紧)

16米一副的桨2(桨头已打磨,放入桨夹不紧)

16米一副的桨3

16米一副的桨3

16米的全军覆没

16米的全军覆没

3拼木桨,桨头打磨了,好用靠谱

3拼木桨,桨头打磨了,好用靠谱

富丽的桨,也是挺好用,靠谱

富丽的桨,也是挺好用,靠谱

测试完了,换上玻桨

测试完了,换上玻桨

网友A:
"中联T头虚位"
建议搞个冰人中联中联保护器。
不仅炸机能保护中联,而且能减少中联虚位。
我的原来观察刹车盘螺丝总是不能同心,后来用了冰人中联保护器,感觉有不少改善。

网友B:
有可能桨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T头虚位"
建议搞个冰人中联中联保护器。
不仅炸机能保护中联,而且能减少中联虚位。
我的原来观察刹车盘螺丝总是不能同心,后来用了冰人中联保护器,感觉有不少改善。

嗯,我也留意这个,但是发觉这个不同心,不一定会引起震动,因为听人家说宇宙牌也有不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桨不平衡

不排除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平衡大桨功夫不到位!!!

网友:
 宇宙牌的确有不同心的,但是用着没问题哦

网友:
还是桨的问题,特别是那个黄色的桨最差,我试过相差5克多的!

网友:
沙发能不能给个冰人TB的连接!

网友:
呵呵。好帖。对很多新人有帮助。

桨我都用20块钱的黑白玻纤桨练习。 都不做平衡~很好用。

网友C:
楼主,弱弱地问下,你说的那“富丽”是??不方便的话就pm给我,谢谢。

网友:
桨的质量是最主要的问题,而且 换好桨后立刻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电池扎带未绑紧,抖的一塌糊涂。。

网友D:
把2支浆叠起,在装浆的孔用螺丝扭紧,把浆尾长出的磨掉,再平衡,应该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弱弱地问下,你说的那“富丽”是??不方便的话就pm给我,谢谢。

TB上富丽模型!!也是本坛的VIP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2支浆叠起,在装浆的孔用螺丝扭紧,把浆尾长出的磨掉,再平衡,应该OK.

这么说,可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2支浆叠起,在装浆的孔用螺丝扭紧,把浆尾长出的磨掉,再平衡,应该OK.
这法子看来有道理。

网友:
大奖的平衡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