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摆车或会修的进,伤心欲绝求助贴(已解决,谢谢)

楼主(2011-05-19):
很郁闷啊,我的小摆车淘回来后,其中一个加润滑油的口堵了(图中白圈处)。怎么都弄不通,用厨房里的威猛先生泡了半小时也不行,拜托各位前辈给个解救办法,不胜感激,实在不行了教教怎么把主轴的套圈轴承换了。拜托了,跪求了!!!!!!

另外我的小摆车的主轴头部缺个环形的卡子(见图2中的白框处),有哪位大哥知道哪里有,或者什么型号可以替代的,兄弟我也不胜感激!!!

网友:
小铁丝+化油器清洗剂,捅捅+吹吹+洗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快就有热心人了,谢谢啊,我还用0.5毫米的钻头捅了,没什么反应,你说的化油器清洗剂买什么样的?怎么用的?

网友:
捅捅更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桶了,太坚挺了,好像没什么反应,汗.........

网友:
用盐酸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会不会影响到主轴精度呢?

网友:
没用过这小车,如果面是铜套,那你就不要去通到底,直接加油自已会下去的,在下面有一层细的吸油沙。

网友:
别急着通,问问有这摆车的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就是两个油嘴一个下,一个不下,在下不才,请问吸油砂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两个油嘴一个下,一个不下,在下不才,请问吸油砂是什么东东?

铜套上面有条槽,里面有点破布,那就是了

网友:
把主轴拆下来再通通试试,还不通就用电钻通喽。

网友:
我说楼主算了别折腾了。便宜让给我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少钱淘的啊

网友:
最好拆开弄,肯定能通吧,除锈的东西再除也是堵在里面出不来,估计里面是铁锈太多了

网友:
主轴的套圈轴承,这个小床没有。
把主轴拆开,清洗就可以了。
别用腐蚀性东西、

网友:
就这样加油就行,里面是含油轴承的,不通的。

网友:
我就有这样的小摆车,建议你把主轴拆开,清洗以后装回去。
先把主轴左侧两个锁紧螺母松开,然后把皮带轮上面螺丝松开,主轴向右就拿出来了,清洗以后,装配回去慢慢调整主轴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兄弟的建议,
不过这个我会拆,主要是解决堵塞的问题,
我都拆开后,轴承内有一条槽,上面有两个圆洞不知是干什么的,难道是从上面加了油后再从轴承的底部冒上来???这设计有点奇怪啊

我中午刚拿了些汽油找了个小锅,把完全拆了的机头全泡进去了,打算晚上再拿出来,平常我都是用汽油洗机身的,效果一直不错,这回先泡着看看,希望能有效,坛里的叔伯兄弟们,谁有更好的建议就帮帮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的,但我的主轴转起来后一个油口会冒泡,因为是通的,所以运转有空气,不停的下油就会有气泡,但是另一个油口直接没反应,所以还是堵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不好意思,不转让的,其实我要是买的全新的也不是不舍得,但就是有全新的也不转让,这是我姨夫费了好大力帮我淘的,还帮我修了电机还改成了220v的,还重做了配电柜,甚至连下面的底板都帮我翻新了,60来岁的人折腾了3天呢,有感情的,就是再破也要珍藏一辈子的.

网友:
挺精致的,小心别把原漆泡掉了。另外洁测剂对金属有腐蚀作用,千万别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兄弟,我已经用了,伤心啊,我怀疑那些磨痕就是泡了了之后运行产生的,很郁闷阿,所以现在泡在汽油里呢,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孔上应有个小油杯,铜的或塑料的,也可能油杯拧断在内,堵了。

网友:
问田螺和UP2X  他们懂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油杯没断在里面,刚淘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油杯,而且我还测量过两个口的宽深都一样的,照理说不会有异物断在里面的.

网友:
小摆车主轴润滑道设计比较有意思,结构是在床头上,嵌入主轴套的地方开了个环形槽,然后把主轴套嵌入,加油口在上方,加油后油流经环形润滑油道然后从下方的轴套孔冒出来,润滑主轴,设计很巧冒,对润滑油的驻留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年头长了,被润滑油干固后堵住后清理是个麻烦事情,所以使用过程中一定的注意添加润滑油的时候防止渣子碎屑等的东西进去,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这个环形油道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渣子不小心进去了,会自然沉淀在环形油道的底部,不至于直接进入主轴配合面磨损主轴

清理的话可以有那么几个方法可以试验一下,如果是完全堵死的话,找跟0.5左右的不锈钢丝绳,或者其他类似的柔韧性比较好的东西,,先在注油孔点点缝纫机油或者是汽油煤油之类的,把钢丝从上方注油孔斜着插进去,旋转着来回掏弄那个小眼 ,油道估计是分左右两条的两边都可以通通,最好保证一边能给通开,然后找个铜螺丝m5的,(我的上海车的注油孔螺纹是m5的,不知道上海车的是不是),中间钻通孔,另外一头用医用的吊瓶注射管子连接个注射器,用加压的方式冲洗油道

当然如果没有完全堵死的话,直接冲洗就可以了,最后前后两个油道都冲洗一下,另外最好再做两个油杯装上,得带盖子的防止灰尘碎屑进入,油杯和床身连接处的密封可以拆两一次性打火机的气嘴,里边有小橡皮圈可以用

网友J:
主轴回装

再补一句,主轴回装的时候,一定得擦干净,在灯光下仔细检查,擦的方法是先油洗,用布或卫生纸把油擦下去,找个气吹把上边的残留渣子吹下去,如果清理不干净的话,最后用干净的油布擦一下,干燥的布是怎么擦都会有残渣的回装的时候在各个配合面上涂上润滑油(普通机床用的机油),顺序把后轴套螺丝等装好这里得重点说一下两个调节螺丝的调节方式,先把最靠里的螺丝拧上拧到位置,拧的力度保持在转动主轴转动手感稍微有点不太顺滑,然后把第二个螺丝也拧上稍微顶紧第一个螺母,然后用木块垫住用手虎钳大小重量的东西中等力度纵向敲击主轴尾部分,然后转动主轴看转动的手感是否顺华,如果转动顺滑,那间隙就就很合适了,把两个螺帽互相锁死就ok了,然后再转动主轴检查一下,如果调节还是觉得转动不顺滑可以把螺丝松开,重复以上步骤,手感上注意点逐步把松紧度减小点就行这种锥度配合的小主轴打表根本测量不出配合间隙来,全靠手感调,胆大心细,多试验几次就能找到手感了

网友:
对,我也觉得把主轴抽出来弄最好,没啥大不了的,你想,人家原先还不是散件组起来的么,拆的时候注意点,装的时候好好调试就可以了,还有你车头那套和油嘴都可以自己做下,别偷懒,我最怕的是油嘴进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帽子给他戴上
话说你拆过一遍正好可以仔细清理下,呵呵,反正我干过了,装起来也没啥,好好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
补个主轴图(借的),直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补一句,主轴回装的时候,一定得擦干净,在灯光下仔细检查,擦的方法是先油洗,用布或卫生纸把油擦下去,找个气吹把上边的残留渣子吹下去,如果清理不干净的话,最后用干净的油布擦一下,干燥的布是怎么擦都会有残 ...

真耐心、详细,值得加分。

楼主:
哈哈,我已经解决了,昨天晚上找小孔的时候用的是0.5毫米的小钻头捅捅,没想到手扭了一下居然牵出个2毫米长像塑料拴的小头,就像好大坨鼻屎啊!!!!!!!!!!!!!立马完全通畅,我觉得应该不是以前的油杯零件之类的正规东西,也许是前一个主人没有油杯就图省事干脆找个东西堵了吧,以后就从两边上油了.扯出来的原理和开葡萄酒瓶的道理一样,然后在那个好的油嘴里也扯出来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油杯,要说明6104和0608的轴承油路略微不一样,在这里要感谢大家的热情建议,尤其要感谢up2x的专业指导,谢谢了.希望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2013-04-18):
估计是锈死了,把后轴瓦卸下来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