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skylark不能自动控制油门?其它的自返仪有吗?

楼主(2011-05-19):
不知飞宇或者其他自驾仪能控制吗?油门应该也是PWM波信号很好控制的嘛,为啥没这个功能呢。。?

网友:
SKY有那个插口但是没开通

网友:
接触过实物的就知道老鹰树有控制油门的,但控制方式都很简单

网友:
飞宇的也没有

网友:
有空速管才能控制油门

楼主:
也不一定吧,按这样说的话用失控保护来控制油门更不靠谱了

应该可以用GPS高度和速度控制油门啊,总比失控保护的油门好

网友A:
skylark是靠返航高度来控制的,比如你设置安全高度是200M,假如你返航是高度是300那就按照原来的高度返航,如果低于 200,就先上升到200后返航

网友:
skylark和fy都没的

网友:
超级独眼龙有

网友:
用于FPV的接收机有失控保护功能,没必要再加油门控制吧,成本低才适合普及啦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失控保护开到大油门不就行了?反正高度有气压计控制。

网友:
OSD若不控制油门,那就必须交给失控保护
油门控制的条件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好整的
不过要想可靠返航,控制油门还是很必要的
我的DX-ACI虽然设了油门控制,但还没测试,不晓得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ylark是靠返航高度来控制的,比如你设置安全高度是200M,假如你返航是高度是300那就按照原来的高度返航,如果低于 200,就先上升到200后返航
那油门是如何控制的啊?

网友B:
与SKYLARK建议了多次,但他们认为没有空速管,OSD控制油门是对用户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他们没加这个.

网友:
比如50%油门平飞,那在保持高度情况下开到100%油门(估计会轻压升降舵),除了速度会快,还会有其他问题吗?
直接把失控保护设置成高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SKYLARK建议了多次,但他们认为没有空速管,OSD控制油门是对用户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他们没加这个.

所以干脆把油门的事儿丢给你不管了 自己用失控保护吧
哈哈

失控保护只能是一个定值,飞控完全可以根据需要修正点,例如俯冲时减油门,掉高度时加油门嘛(技术上是可行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干脆把油门的事儿丢给你不管了 自己用失控保护吧
哈哈

失控保护只能是一个定值,飞控完全可以根据需要修正点,例如俯冲时减油门,掉高度时加油门嘛(技术上是可行的 )

老鹰树的感觉就是这样,爬升的时候按你设定的最大油门,下降就直接关完

网友:
那不就成了顺风的时候不给油了么?结果就难说了。

网友:
老鹰树有的,可以设定爬升的时候多大油门,记录下

平飞多大油门,记录下

下降高度多大油门,可记录下

美国货目前还是最强大啊 不得不服

网友:
 俺的OSD就能自动控制油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