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控制器

楼主(2011-05-19):
电动车的控制器是变频器吗?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直流电机驱动器 , 配有刷直流电机
另一种是直流无刷控制器 ,配直流无刷电机 ,
都可以调速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是调电流的。

网友C:
楼主问的应该是无刷电调吧,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个产生3相电流的设备,是有点像变频器。

网友D:
有刷的就是PWM调速;
无刷的应该说主要还是PWM吧!变频是被动的,是因为电机转速发生了变化,频率被动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