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滑翔机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1-05-19):
刚入手了苦老师的DLG,但不知道遥控器该如何设置,特别是襟翼该如何使用,如出手时襟翼应该放下还是该收起,升降舵该有点拉杆吗,油门通道应该闲置,还是使用,如何使用等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了苦老师的DLG,但不知道遥控器该如何设置,特别是襟翼该如何使用,如出手时襟翼应该放下还是该收起,升降舵该有点拉杆吗,油门通道应该闲置,还是使用,如何使用等等问题 。

抛砖引玉啊:
没有襟翼,但可以设襟、副翼混空。
我的同时设了刹车,左右副翼同时大角度放下,升降舵联动,但目前仅限于地面设置,在空中还没用过。
出手时应该襟翼稍微上翘,对吧?请高手指教。
我的油门通道是限制的,不知其他高手呢?我想过把油门通道当刹车,不知是否可行,可好操作?

网友:
本来就是油门刹车的   研究下你的控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木头机子一开始不要设副翼上偏了,机子可能受不那么大力,设个水平尾翼有一点点推杆量,垂尾右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