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

楼主(2011-05-19):
我买了一个MK飞控(V1.3)及所有的电子设备,商家说已给调试好了。我安装好机子,开遥控器,解锁后,四个无刷立刻转动,即使油门杆在最低处,马达也不停,油门推到最大,马达转速确实很高。求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会解锁不会停止 油门最低,方向舵向左

网友:
MK没用过,友情帮顶

网友:
不知道lz 要表达的是什么问题。我有玩过 2.0 ,应该和1.3 操作差不多吧
我说下:
lz的现象根本就是正常的。

解锁后 马达肯定转 不管你油门多低,

要完全关闭,    油门要最小,  方向舵 最左边 。

要解锁,      油门要最小,  方向舵 最右边 。

不知道lz 懂我的意思不?

楼主:
“会解锁不会停止 油门最低,方向舵向右  ”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油门最低马达还是转。方向舵向右机子是向右转的。我的控是右手油门和副翼,左手是升降和转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解锁不会停止 油门最低,方向舵向右  ”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油门最低马达还是转。方向舵向右机子是向右转的。我的控是右手油门和副翼,左手是升降和转向。
方向舵向左,打字错了

楼主:
方向无论向左还是右,都不起作用啦!

网友:
那肯定正常呀,,像你开车一样,只要你开动了发动机,不管你油门多少发动机一样转的!!

楼主:
正常吗?如果你开汽车时。启动前就把档挂在一档,那么你一启动车子不就冲出去了吗?汽车有离合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遥控飞机(电直或固定翼)刚开遥控器时油门杆一定要在最低,这时桨是不会转的,只用油门杆向前推时,桨才会转。如果说MK板只要解锁(油门杆在最低)桨就转,机子岂不立刻飞起来吗?这也太玄了吧!

网友:
难道 桨 转起来 就会飞??

lz 的思维是不是 太 cool 了

楼主:
12楼的朋友问得好。即使飞不起来,桨始终在转,一旦你想停飞,如何在桨转的时候断开电池的接线?难道你不怕把手指划伤吗?

楼主:
KK没玩过,只玩过AX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