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延长飞行时间的方法

楼主(2011-05-19):
有2架飞越Sport,目前还是在苦练快慢速航线中。
飞一会儿就要换电池实在太烦了。
就琢磨如何尽可能延长飞行时间。
首先把其中1个JJ改成了无副翼,买了3个不同的电机、4种品牌同样容量的电池、12T、13T、14T的小齿轮。
通过不同的组合发现。
1.电池的品牌对飞行时间的影响不大,尽管便宜的电池价格只有昂贵电池价格的一半多一点儿。当然,便宜电池的寿命和飞行的暴力程度会打折扣的。
2.电机的功率对飞行时间的影响较大。小功率的电机更省电。
3.无副翼对飞行时间的影响较大,可以大大延长飞行的时间。
4.悬停时的螺距对飞行时间影响也不小。
现在无副翼的JJ+小功率电机,用2200mah 20C的电池可以飞10分钟。飞行结束后马上测量电池电压,单体电池电压还能达到3.72V以上。
有模友问我电机的情况。
按照购买顺序,3个电机分别是朗宇的S2215 KV3800、55元包邮的杂牌电机 KV3500和浩马特 HB2835H KV3800
杂牌电机最省电,不过质量有些问题,电机轴被我炸断了。
朗宇的电机最贵,但做工最精致。
浩马特电机质量有问题,飞的时间不长,电机轴承就坏了,现在已经返厂维修去了。
5月23日:杂牌电机的轴承松脱了,还好离地高度不高,没有炸机。用螺纹胶把轴承重新固定了。
另外,把BEC的电压从5伏增加到6伏,飞行时间减少了1分-1分半钟。
今天发现,正反螺纹连杆调节起来很方便,但也容易在调整双桨的时候,改变悬停时的螺距大小。合适的螺距能延长JJ的飞行时间。
调整了螺距,今天中午(5/24)又飞了一次,普通2200mah的电池飞了12分钟,空载电压还有3.74V。
6月13日:杂牌电机的轴承挂了,换上朗宇的电机,悬停和自旋可以飞12分钟。
9月26日更新: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折腾,把电机/旋翼头/电调换过来换过去,有新的感受。
1.电池的品牌对飞行时间的影响不大,尽管便宜的电池价格只有昂贵电池价格的一半多一点儿。当然,便宜电池的寿命和飞行的暴力程度会打折扣的,手感挺明显的。
2.电机的功率对飞行时间的影响较大。小功率的电机更省电,大功率电机会更暴力一些,不过,水平提高了,不再愿意飞小功率电机。
3.无副翼对飞行时间的影响较大,可以延长飞行的时间。在同样配置的情况下,无副翼能比有副翼多飞2-3分钟(悬停及航线)。
4.悬停时的螺距对飞行时间影响也不小,我一般控制在5度左右。
5.过去都是把电池的容量飞到极限,即静置10分钟后,单节电池空载电压为3.7V。现在一般飞到落地后空载电压3.74V。这种情况下,有副翼一般能飞7分-8分钟。少飞几分钟能保护娇气的锂电,另外,飞自旋悬停和航线也比较耗精力。
6.提高BEC电压对飞行时间的影响不大。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猜想一下
在消耗电流和起飞重量一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最适容量
太大则增加重量,降低飞行时间,太小则储存的电量太少
靠计算找到这个容量估计太麻烦,逐个实验是最精确和实际的办法,二分法可能相对快捷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2架飞越Sport,目前还是在苦练快慢速航线中。
飞一会儿就要换电池实在太烦了。
就琢磨如何尽可能延长飞行时间。
首先把其中1个JJ改成了无副翼,买了3个不同的电机、4种品牌同样容量的电池、12T、13T、14T的小齿 ...

齿轮的影响呢?

网友:
希望更详细的报告

网友C:
直升机的起飞重量,桨的好坏,调机的顺畅度,飞行的手法等等,都是有影响的,有副翼450俺正飞自旋练习的时候基本都是飞12-13分钟没有问题

网友:
在实践中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的影响呢?

似乎不是很大。
因为没有做精确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的起飞重量,桨的好坏,调机的顺畅度,飞行的手法等等,都是有影响的,有副翼450俺正飞自旋练习的时候基本都是飞12-13分钟没有问题

是啊是啊。
我是用的最普通的木桨、79元的电池、自己摸索的调机方法。

网友:
齿轮的影响很大的,我试过了,11T最省电,但动力不足,只能温柔地飞,2200的电池能飞9分钟,12T动力合适,能飞7分半钟,13T很暴,只能飞6分钟,都是悬停和简单航线。
还有螺距也有很大关系,螺距大一点电机转速低比较省电,螺距小电机转速高比较稳,尾巴锁得好,动作有力。

网友:
这是很实用的实践经验总结,顶一个!

网友:
多搞几个电池,哈哈

网友:
一个起落时间太长了,对健康有害

楼主:
5月23日:杂牌电机的轴承松脱了,还好离地高度不高,没有炸机。用螺纹胶把轴承重新固定了。
另外,把BEC的电压从5伏增加到6伏,飞行时间减少了1分-1分半钟。

网友:
学习下,天天乱飞

楼主:
调整了螺距,今天中午(5/24)又飞了一次,普通2200mah的电池飞了12分钟,空载电压还有3.7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猜想一下
在消耗电流和起飞重量一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最适容量
太大则增加重量,降低飞行时间,太小则储存的电量太少
靠计算找到这个容量估计太麻烦,逐个实验是最精确和实际的办法,二分法可 ...

电池的容量不容易选择,能买到的就那几种。
我想要找电机KV值、齿数、螺距和油门曲线之间最佳的比例(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整了螺距,今天中午(5/24)又飞了一次,普通2200mah的电池飞了12分钟,空载电压还有3.74V。

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分钟???

是的。3-4级风中飞的悬停和慢速航线。

网友(2011-09-26):
楼主很细心。玩模型,尤其是直升机需要的就是这份认真和钻研。这样才有更多的乐趣。祝楼主的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上6s吧。

上6s吧。
我的 6S(1800mah)山寨+HMT 电机+MB + 450Pro+马刀浆  可以超过 20min.

TNS浆才 18min

马刀浆效率很高

就是一个还没想明白,飞航线比悬停的时间要长,这个还不明白为什么。

和一个真的直升机驾驶员讨论过,他也是这样说的,悬停最费人最费油。

直升机垂直起飞的栽重要远小于滑跑的栽重。

网友:
以前3S的最高纪录。

3S(2200mah ACE电池)+HMT 电机+3G + 200元450塑料机+TNS浆
温柔航线最长到 14min

网友:
回27楼
"就是一个还没想明白,飞航线比悬停的时间要长,这个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桨叶上的空气流速飞航线比悬停快的原因。

网友:
我的好像是转速高了,因为我在切换3d时那个转速的提高不明显,所以比较费电,一般5分钟。但是稳啊。抗风啊

网友:
看帖回帖,感谢LZ,学习了。

网友(2012-01-10):
晕死!我悬停也只能5到6分钟呢。。。12分钟??

网友:
支持LZ的探索。这些数据很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