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关于250型号飞机的牌子

楼主(2011-05-19):
新手啊,不太懂,前两天买了台双马的9104,3通的,发现练习悬停的时候根本没法练,不稳定,我发现3通的不能左右侧飞,感觉悬停的时候更难控制,是不是4通的好些呢?于是想换个250,请问各位大大250型号4通道的直机什么牌子的好?性价比高?大大们给个建议吧,新手用4通的入门好还是3通的好?

网友:
250是6通的。
如果有老手带的话直接6通入门。
或者狂练模拟器吧

网友:
不要飞三通 玩具怎么能和航模比

网友:
上250还不如直接450

网友A:
建议你直接上450 ,否则250 到手 炸的你都没信心了,直接失去航模的兴趣

网友:
双马是儿童玩具,不能当做航模联系,嘻嘻  建议楼主直接上  250  6通道的  亚拓,或杂牌的250 都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上450 ,否则250 到手 炸的你都没信心了,直接失去航模的兴趣

绝对没那样的惨吧!上2702v 250稳如lama脱空20秒左右!(无风空间稍微大一点)

顺便给楼主一个提示:先上个4通的单桨机练练手感在上6通可能会好些!如4#6s 120D01 cb180Z 这些你可以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