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如何实现舵机180度

楼主(2011-05-19):
我配了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871148007
舵机,用futaba 10chp的遥控器想控制云台
但用遥控好像不能实现180度,该如何改装和调试呢?
直接正反转,不控制携程也可以,就该如何操作呢?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是啊,我也是好想知道答 案,等待高手

网友:
这个倒是不懂

网友A:
控上可以设最大值吧,有无180度就不清楚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可以设最大值吧,有无180度就不清楚了:loveliness:

设最大值后和普通舵机还是一定的。

网友:
舵机配合齿轮    就可以啊

网友B:
无需齿轮,舵机脉宽从0.5MS-2.5MS,角度超过了180度,只是我们一般模型用到的是1-2MS,也就是不到90度。
只要把脉宽调制在0.5-2.5MS之间,直接可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后呢  怎么把脉宽设置0.5-2.5之间达到180的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需齿轮,舵机脉宽从0.5MS-2.5MS,角度超过了180度,只是我们一般模型用到的是1-2MS,也就是不到90度。
只要把脉宽调制在0.5-2.5MS之间,直接可用的!

不一定,我上次做给力舵机测试仪的时候,测量了手头几个舵机的极限响应,发现超过120度,就没保证了,手头3~4种舵机,没一个能超过150度的,像9257更特殊,超过90度得信号就没反应了。

楼主需要给舵机电位器上下串接电阻,同时要认真调一下舵机旋转限位块(甚至去掉它。)

网友:
楼上兄弟的是硬改,还有一种是用个八脚单片机软改(PIC的12f202六脚也行);F牌舵机一般0.55-2.5ms可以做到180°.

网友:
 XQ-Power 56g/15.7kg/ 高性能金属齿防水舵机(6-7.2V) /S3015M,这个舵机可以180°,190°都可以的

网友:
舵机不接电都可以转180度以上

网友:
有现成的180度舵机啊  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