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 AR8000

楼主(2011-05-19):
最近入了个DX8,线都接好了,Bind Plug插入也已经完成对码。
上电后,却发现
电机
一直发出“B...B...B...B...B...”的响声。给油门,也不见动。
各
舵机
正常,
陀螺仪
正常。
电机和电调是正常的。已用别的控和接收测过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油门正反向看下,是否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好像是没有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B:
所有按钮都归0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换控要重设电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