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发动机的拉角”

楼主(2011-05-19):
发动机的右拉,和下拉,是否如图方向一样 ? 求教
各1.5度么

网友:
右拉诶,您这个图上我看着像左拉啊~~~

网友:
右拉只面向飞机前进方向的右边。
几度对于每一架飞机而言都有区别,和使用桨型号等很多方面有关。看具体情况调整,一般不超过3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的右拉,和下拉,是否如图方向一样 ? 求教
各1.5度么
右拉!!!这个图上是左拉啊!!!

网友:
根据机型不同,右拉和下拉的大小也不样。楼主是什么机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这弄成左拉了。。。下拉是对的``````我看你纠结这个问题都好几天了。。。。1-3度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不同设置,没有个定式的。大胆点弄,理论上说的这么精确,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这个1度2度的也不好量。
你可以通过在上螺丝的时候用添加薄垫片的方法来调节。

网友:
这样画的桨不对,拉角是桨罩尖在中线(桨面基本是与头罩平衡),发动机尾的中心向左偏(按不同的机型不同的设计而偏度数)。

网友:
这个 ....其实不需要你来调整 设计上已经加上了 如果自己设计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