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Hyperion充电器

楼主(2011-05-19):
准备买Hyperion 不知道该选哪一款 现在飞500用2600的电池,现在想上600用3300的6S

网友A:
EOS-0720i-SDUO3 500W*2

网友:
0730I 就适合LZ的需要了
不过 720是双口得

网友:
我二手收了个0615i duoII,180W+180W的,每边能8A充6S,满足了,哈哈~~~

楼主:
不知道1420i 是不是可以吧2组6S电池串起来一起冲  因为看到有2个平衡接口。

网友:
1420i没用过不过EOS-0720i-SDUO3 500W*2关充两块6S的电池十几分钟搞定!!如果用5C的话更快!!

网友:
1420可以串到14s,有两个平衡口
duo的好处是两个口充电独立,在充两种不同电池的时候有优势

如果是两组相同电池组合,例如6+6=12s使用,那么用1420和0720duo充电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准备买0615 300W+300W     720的两个500W似乎还用不到,不知道哪里的价格好,看之前的贴有人说0615才1400 可看了淘宝都比这个贵不少。

网友:
我也准备买台1420给电动车充电, 14S 40A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OS-0720i-SDUO3 500W*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个720的,放电才5A,太低了点,有一款好像能放到10A,看样子不错,但是单口。

网友:
EOS-0720i-SDUO3 500W*2需要多大的开关电源24V65A或70A吗?

网友:
我用爱立信24V50A的拆机电源

网友:
EOS-0720i-SDUO3 500W*2 绝对是正选 ,等你上了飞机就知道600级的飞机用电有多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