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设置上的一点问题 同控的请进来解答下 谢谢

楼主(2011-05-19):
最近接触了450电直  我的控是6EX2.4G  在设置关于斜盘舵机舵量调整有点迷漫  请求指点  在设置里  有EPA舵量调整功能(我一般都是用这个加大对电直升降舵调整)  但是 在设置SWSH 3-5以后 里面有CHA+50%  CHE-50%和CHP-50%  翻阅了很多帖子后知道CHA+50%是调整副翼舵量大小   CHE-50%是调整升降舵量大小  CHP-50%是调整螺距量大小的  于是问题来了  EPA舵量调整功能中CH2调整是不是和CHE-50%互通的 也就是说在调整升降舵量时我不用调整EPA  直接调整SWSH功能中的CHE-50%舵量大小会有一样的效果

网友A:
EPA是针对单个舵机的,是用来设定单个舵机的左右行程量的。
SWSH是针对整个斜盘的动作量的,即是同时针对三个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A是针对单个舵机的,是用来设定单个舵机的左右行程量的。
SWSH是针对整个斜盘的动作量的,即是同时针对三个舵机的。

楼主:
谢谢  我明天飞的时候调整下试试  不上论坛问问 不敢乱调啊

楼主:
还有  如果我要加大升降舵的行程  是不是CHE-50%   的-50%调整为-51%··-52%   还减小如-49%··-48.%。。

网友:
这个还真忘了,只记得正负号只是表示斜盘的运动方向。加大升降舵的行程,应该是-51%··-52%。其实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EPA主要是调整舵机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