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2.0装在450上,急速加油,尾巴会抖动倆下,

楼主(2011-05-19):
请前辈指点,旋停锁尾很好,就是急加油时,尾巴会抖动两三下才会锁住尾巴

网友A:
这可能是MB的飞行模式设置成普通了,反应比较慢一点。把MB的飞行模式设为极限模式试一下,反应就会快很多,
这是我个人建议,机械部分你再仔细的查一下,也许尾传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B:
觉得是LZ的感度设的太高,
试下降点

网友C:
沙发的建议正确。
补充下,可以调整下第三个旋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