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一开大了,图像就出波纹,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9):
静止时图像很好,一起飞就出横纹
摄像头电源加了个大电容滤波了的
才几十米远
大家帮我看看吧,怎么回事

静止时很好

静止时很好

网友A:
加稳压DC

楼主:
 是电机干扰了图传?
还是图传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稳压DC

怎么加?我用的还是独立供电哦!
OSD、舵机、图传、摄像头用的是一路3s电池
动力用的另一路
哎,烦死个人了

网友B:
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我用的还是独立供电哦!
OSD、舵机、图传、摄像头用的是一路3s电池
动力用的另一路
哎,烦死个人了

独立供电就不好说了 只能把每个零件尽量摆开了

起飞的电流是比较大的 共用电推油门有压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磁环试试

开玩笑的吧,怎么加

网友:
应该是机体震动所致

网友:
这个是楼主自己写的OSD???

网友C:
震动吧,猜下来后试试,不震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吧,猜下来后试试,不震动的情况

应该不是震动,我在家里把油门加到了100%,图像都很稳
一到外场,图像偶尔就那么闪一闪的
一开电机,画面就惨不忍睹了就

网友D:
我试过这样都是电机或者电调干扰了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这样都是电机或者电调干扰了图传

那你怎么处理的?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没

网友:
电机到电调的线离远传设备远一些,最好加对电调、线和电机屏蔽,屏蔽单点接到远传电池负极。

网友:
方法:OSD 与动力共电(osd需要测动力电压) 摄像头与图传共电(分出视频线与电源线)用Y线连摄像头和图传电源。。。。。。 屏蔽如果铝膜不接地是起不到多大屏蔽掉效果的。   如上方法测试是请在空旷地调试。如果在房间里测试可能仍旧存在图传干扰视频等类似情况

网友E:
这个是外界干扰 或者 你 录像设备的问题
和滤波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外界干扰 或者 你 录像设备的问题
和滤波没关系

不是外界干扰,电机一开大就遭
关电滑翔,信号马上好得很
估计还是电调干扰
我是为了安装方便,把电调到电机的那三根线延长了的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后来我把图传和电机电调拿远点 摄像头加了滤波电容 图传包了铝胶带

网友:
应该是震动的关系吧。你可以这样测试:把图传设备从飞机上拿下来,然后大油门,如果此时波动不大应该就是震动了。

网友:
肯定是电力设备干扰了图传设备,电调做一下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