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转动时,电源输出电流与电机线端电流的关系? ...
求教,电机转动时,电源输出电流与电机线端电流的关系?求教高人。万分感谢

楼主(2011-05-19):
电源两根线出是直流电,
电机
三根线处是交流电。但是我觉得电流不会相同,今天买了一个交流电表测试电机端的电流和傻猫的模型屋里测试直流电源输出端的电流的数据相差很大。傻猫的数据是我测试的电机端的电流1.2到1.4倍之间。差距很大。 求高人来解释电源输出端电流与电机端电流的关系。

网友A:
全油门情况,理论上,任意一根线:
一个周期分成360°:
*)有120°电流为正,大小与电源线一致;
*)有120°电流为负,大小与电源线一致;
*)另120°电流为0。
所以,任意一根线上的 AC-Irms = 2/3 DC-I
非全油门情况电流随PWM占空比变化,但总的比例关系仍然成立。再加上线圈电感,磁体运动感生电势,以及滤波电容的影响,具体情形相当复杂。

网友B:
天好蓝,心情也很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imalaya的指教,我是文科的,物理盲,专业的术语听的并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大致上电机端每根线的电流是电源一根输出端电流的三分之二,但是并不是准确的还要参照其他因素,但是总体上来说大致就是三分之二的电流。
做个比喻,测得一根电机线的电流是10A,那么电源输出端大概是15A,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这么个关系。
但是测试时注意使用“真有效值电表”,面板上标明“True RMS”的。普通的电表测AC大多是峰值检波方式,用来测正弦波(如市电)还靠谱,测方波的时候误差非常大(理论上差1.414即sqrt(2)倍)。而电机相线内电流正是方波,且不连续,对电表考验还是挺大的。

楼主:
 听不明白 糊涂了 哈哈。我的电表也就几十块钱的。不知道测的准确不准确了。 。用的时候挺是那么回事的,油门越大数值越大 嘿嘿。至于电机是正弦波还是方波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太麻烦了,最近打算用功率计了。 准确度还可以的,打算过几天找个功率计来试试。看看电机端电流与电源端电流的区别。

网友C:
关注并顶起,我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D:
这类电机应该都是方波驱动吧,准确的说实际中应该是梯形波,正弦波用于永磁同步电机,驱动成本比较高。至于电流,那交流是通过电子换向得来的,其实还是直流电,电流的倍数是因为导通相数的原因,工作时总有两相是通路,具体有一大堆公式,很麻烦,学了点这玩意,好多都忘了。

网友E(2011-06-19):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F:
我有无刷电机的详细资料,可惜手机不能上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