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们发个四轴最低价配置

楼主(2011-05-19):
请老手们发个四轴最低价配置,多谢拉

网友A:
KK+xxd电调+xxd电机+自制机机+自备遥控器+桨<500

网友B:
以前有这种帖子,自己找找看...

楼主:
xxd电调+xxd电机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该怎么配置!kk要多少钱?kk要自己写程序吗?

网友D:
XXD25A电调,XXD1100KV电机,四套3XX
KK飞控<100
桨1045<50
桨夹约15
自制机架成本约50(玻纤板、胶、螺丝等)
大约就这样

网友A:
XXD2208 25A好盈程序XXD电调

网友E:
kk飞控=100,铃铛电机kv1100*4=130 xxd10A电调*4=120 浆8030*4=8元 架子自己搞定

网友F:
XXD2212KV1000+XXD30A好盈电调=320
KK=87
硬盘片*2=10 (有报废硬盘的话,免费)
铝条*4=10 (铝合金门窗店去找的边角料)
各种螺丝=3
1045桨=100 (10元/对,备多些)
再加各项运费=30-50

网友G:
加上电池充电器等还得100多米,控看你用那种了,呵呵,也要好几百

网友E:
铃铛电机比xxd电机轻,性能感觉不错

网友C:
我也谢谢大家!我新人!第一次玩4轴!就买这些东西可以了吗?天地飞6通的控可以了吗?

网友E:
4通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还是先在坛子好好研究要就再入把

网友I:
新手要看新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是玩过其他航模很熟练,特别是直升机已经入门的,用这种配置就OK了,如果是纯新手。。。那悲剧“很可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J:
新手多练习 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