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kv电机能用4s 14.8v电池吗?

楼主(2011-05-19):
我1500kv用3s11v电池,能用4s电池吗 会损坏电机吗?

网友:
不会。6S都没问题

网友A:
不看KV值,看电机的最大输入电压参数:14.8V表示4S,12.6表示3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KV值,看电机的最大输入电压参数:14.8V表示4S,12.6表示3S

肯定要KV值的。。一般来说空转不超过4W转比较好。
1500KV X25.2(6S充满)=37800 ,所以6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