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型CL CD代表什么

楼主(2011-05-19):
如图,新手请教 CL CD代表什么?

网友A:
升力系数,阻力系数。还有个CM是对顶点的力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升阻比就是CL/C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升阻比就是CL/CD了?

当然~

楼主:
升力系数=L/(P*V*V*弦长/2)还是 升力系数=L/(P*V*V*机翼面积/2),其中P为空气密度,不会打那个符号  网上看的升力系数公式,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力系数,阻力系数。还有个CM是对顶点的力矩
请问您说的顶点是指翼型前缘吗?

网友:
L=½CL*ρ*S*V*V
CL=2L/(ρ*S*V*V)

楼主:
感谢楼上  果然是面积  不是弦长  NND  百度文库上的资料有误  误人子弟啊

楼主:
继续提问  CM是力矩系数  当CM是正数时候力矩是驱使JJ低头还是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