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死了 10C摔短2个开关了 怎么办

楼主(2011-05-20):
不小心碰到控 摔到地上 断了2个开关通道  怎么办  网上是否有修 或者自己买开关回来换 我打开后 看到很复杂啊 需要焊接

网友:
很简单的 换两个拨杆开关就可以了 我这多得是 几元钱一个

网友:
原装好像45一个

网友:
换一般的就行 我这是三元一个 性能一样 就是是圆柄的

网友:
摔控比炸机还心疼

网友:
一般几块钱的开关的焊针是在开关底部正中间,futaba这个是在靠侧面的,如果要用一般的开关的话里面的那一小块电路板就最好拆掉,对应的线路要确认好重新焊好,不然旁边的两个开关和侧面的旋钮都会受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节哀

网友:
这种开关只要不是摔断,都能装回去的,实在不行,去电子市场淘2个进口,撑死了10块一个,原厂卖45一个 你懂

网友:
国产的开关手感比原厂的差远了!

网友:
可以去网上买个100元左右的模拟器,那个上面带两个非圆纽子开关

网友:
节哀,同情。

网友:
我有换过!!不小心给桨打断了..
有热风枪很好换的...

网友:
电子市场应该能买到

网友:
别人摔机你摔控楼主很悲剧啊!

网友:
我的华XX控也摔断了。自己买了原厂配件换的,华XX的设计不好,要拆主板才能换。

网友:
LZ, 屏幕沒摔壞是萬幸。。
另外,焊接一定要用餘溫焊接,不能接電焊接。
靜電會燒電路板。

网友:
自己换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个连接

网友:
杯具~~~~~~~~~同情~~~~~~

网友:
余热焊接

网友:
在功能设置上避开这两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B:
M,怎么又炸控了!

网友:
直接插个牙签就可以了

楼主:
自己动手能力一般,在TAOBAO找到一个卖家是专门修控的。2个开关90元 45元一个。。手工费40.。。虽然贵  但是觉得值得。。

网友:
俺的遥控器开关也掉地上摔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怎么又炸控了!

和女朋友吵架,控在桌面,一不小心就掉地板上了。。寄到广州换好了。。。

网友:
开关拆了自己修,我的被同学摔坏了也是自己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