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的一点体会

楼主(2011-05-20):
使用了几种变频器,把自己的体会说一下,也希望高手指点。
1、变频器现在已经不是高科技的产品了,出品的厂家很多,所以你买的变频器一定是有说明书的才行,否则用起来很麻烦。(可能完全不能用)
2、变频器使用前先不要接
电机
,通电后 按照修改为可修改参数状态, 回复出厂设置参数, 设定最高频率,设定目标频率。四个步骤操作,按运行键实验运行。
3、变频器为了散热,很多品牌的电路板都是带很大的散热孔的,车床加工后的金属屑等十分不安全,所以不要贪方便找了一个带频率调节钮的变频就裸机使用,最好还是装在配电柜中,用外部模式接线出来用开关等操作使用。
4、有功夫查查电机特性,设备特性和自己的操作习惯,把电机的启动停止时间,保护电流等参数设置一下,可能用起来更爽 。

网友A:
没人沙发。俺来!

网友B:
非常好的应用提示,感谢楼主

网友C:
原帖由
XJKSZC
于 2011-5-20 01:30 发表
使用了几种变频器,把自己的体会说一下,也希望高手指点。
1、变频器现在已经不是高科技的产品了,出品的厂家很多,所以你买的变频器一定是有说明书的才行,否则用起来很麻烦。(可能完全不能用)
2、变频器使用前 ... [/quote
弱弱的问一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还需要接触器吗,我没用过变频器,以前看电机正反转好像都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另外变频器要用什么电源

网友D:
用变频控制正反转不需接触器,而且电机断路 /短路/缺相等会有提示,不会像接触器短路时那么惨烈,电源可用220V和380V,看你选的哪种变频器了。

网友E:
如果变频器驱动的普通交流电机,还应注意设定最低起动频率。

楼主:
如果变频器驱动的普通交流电机,还应注意设定最低起动频率。
记住了,自己用的时候,启动时间很短,没注意到,谢谢了

网友F:
一般价格是多少?有一次在北京有上商家说一千多,让我望而却步

网友G:
 楼猪怎么不早说啊啊啊。
前些天,我收了2个变频器,都没说明书。卖家唉说接线时告诉我接法,就直接付款了。
到货后,卖家就没了音信,我也不会接线,就那么样的等了半个多月。没办法又便宜转出了,赔了近200米呢
后来收个有说明书的。台电2.2KW,550包快,九九成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上有很多变频器说明书 你不会搜呀

网友:
国内小厂的也还行.用了两年多没出故障

网友:
有没有380电压3相  变频用 220电压单相  的体会啊

网友:
是个什么空调公司的产品,非标的。搜不到说明书

网友:
谢谢您的经验,学习了,方便我们学习。

网友:
请问变频器要不要接地线,怎么接的?还是不用管

网友:
谢谢啊,那天在旧货市场看到一日本产的变频器,幸亏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猪怎么不早说啊啊啊。
前些天,我收了2个变频器,都没说明书。卖家唉说接线时告诉我接法,就直接付款了。
到货后,卖家就没了音信,我也不会接线,就那么样的等了半个多月。没办法又便宜转出了,赔了近20 ...

我想要一个2.2KV的,有没有说明书?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