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螺距 求解

楼主(2011-05-20):
以前我的十字盘Swash AILE(副翼 ELEV(俯仰)的参数 都是50% 还没有什么问题! 最近想增加飞机的灵活性 分别加到了60% 我擦  斜盘就顶主轴了  主轴上的定位环都磨掉了一大圈了!!! 在这里 我想问下 怎么样设置才能让飞机的灵活性增加 而又不能让斜盘顶主轴!!

网友A:
碳纤副翼
你不会告诉我连平衡锤都没去掉吧?

网友B:
调摇杆行程吧

网友C:
调大小舵D/R

网友D:
想灵活换舵机 整个DS95 灵活死你 或无副翼

网友E:
手是最灵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耍器官,五打一!!确实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