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升级VBAR5.1出现了问题,求救!

楼主(2011-05-20):
大VBAR升级5.1中途出现错误退出,在启动程序就显示连接不上了,板动遥控
舵机
也不动了,有没有让VBAR初始化的方法,紧急求救

网友A:
真是杯具啦,好象只能返厂了。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种杯具。。。。。。。。。。还真的杯具。。就那么一会儿的load功夫都能出错退出。。。
lz的系统很不稳定啊
返厂吧,就算炸烂了都能返厂修好

楼主:
不是系统的事情,为了升级稳定我夜里1点升级的,怕网络不稳定,不是系统的错误,是小窗口写程序的时候出现的错误.麻烦英文高手给看看这个网站上有没有解决方法
http://www.vstabi.info/
谢谢了!

网友C:
请看该页最后一点:
http://www.vstabi.info/en/node/397
有恢复用的固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试试

网友:
樓上的人兄我也試過這問題,最後要寄回德國廠.修理一個月後又一條好漢

网友D:
上在线翻译软件撒

网友E:
不用,升级错误嘛,很容易修复的

网友E:
下那个 recover的固件,解压,然后开Vbar设置软件,用 fireware upload。
然后再 ohline update,很快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F:
放心吧,V8是刷不死的,继续online update就可以了

网友G:
是很易解决,载回固件
上mikado电直群问啦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到网站下好那个固件直接刷成4。0版后,顺利升到了5。1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