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忙推荐地面录制设备。

楼主(2011-05-20):
380元的SD卡录像效果怎么样?听说还有280元的,不知哪里有卖?知道的前辈不妨告知,先谢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380这个,总体说还不错。

有一点需要注意:我当初买这个东西,供电电源线做的是红负黑正(没见过哪个厂家是这种做法),自己DIY时,按通常接线法红正黑负连接,瞬间就烧毁了,害得我损失了380。

楼主:
谢谢前辈推荐。

想买的就是这个,但不知效果怎么样。其实现在的录制设备就以下几种:
1、SD卡录像机
2、硬盘录像机
3、MP4
4、DV摄像机(我现在有DV,但是是磁带的,转换起来太麻烦,没有其它几种方便)
这几种当中不知哪个效果又好又方便,主要想做个地面站,还差录制设备,还有什么显示器好,手里的两个显示器一到室外就看不清,不知哪个好点,也请顺道推荐一下。

网友:
有显示器了,带AV输入输出的MP4又好又方便吧?
显示器到室外肯定要DIY罩子。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3401005这个更便宜,呵呵,如果怀疑广告就删了吧

网友:
我用大华硬盆录象机和小型DVR,总体看前者更好,但体积大,费电,后者稍差,但比很多MP4什么要好。

网友:
这个都可以.我正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

我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SD卡录像
MINI DVR
DV摄像机
三者哪個錄起來品質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