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兄弟请教

楼主(2011-05-20):
想用0.3的簿铁板做几个电控箱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焊机

网友A:
不好焊啊,估计要用氩弧焊机吧。我焊1.几厚的方钢管都一打火就一个窟窿,后来把接线柱接到380的上才勉强焊住。

网友B:
那焊薄的用什么方法?

网友C:
好像有一种特殊焊条 ,焊可乐瓶都可以

网友D:
点焊机点焊。
氩弧焊也行凑合。
手工焊点焊。见过焊0.5铁皮的高手。手法是点焊。0.3的铁皮和角铁焊接也见过,也是点焊。不过不是太好看。

网友E:
氩弧焊,或钣金咬口。咬口最好,0.3的焊了多少会变点形。非要焊可以折3
-4mm90度的边这样好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