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轨道未淬火引发的疑问:关于贴塑

楼主(2011-05-20):
看到高手们总是提贴塑,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
1、所谓的“塑”是什么材质的塑料
2、厚度几何?
3、用什么胶粘接?
4、贴塑后几何位置岂不是发生了变化?
5、耐磨性提高了,由于塑料有弹性,机械轻度是否降低?
6、摩擦副的两个面是否要同时贴?
先想到这几个问题,高手能否回复一下

网友A:
1,一般指的是聚四氟乙烯制品,里面还含有铜石墨等成份.也有用尼龙片贴的.
2,0.5-3MM有很多规格的,可能还不只这个范围.
3,有贴塑专用胶.坛里也有大侠用502的.
4.答安是肯定的.
5,贴塑带接触面大,不会降低机械强度的.
6,只贴动导轨副就行了.
以上知识都是我潜水得来的,不知正确否,权当是做个答卷.哈哈~~也等高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指的是聚四氟乙烯制品,里面还含有铜石墨等成份.也有用尼龙片贴的.
2,0.5-3MM有很多规格的,可能还不只这个范围.
3,有贴塑专用胶.坛里也有大侠用502的.
4.答安是肯定的.
5,贴塑带接触面大,不会降低机械强度的 ...

网友:
轨道贴塑是指铁氟龙吧

网友:
纯聚四氟乙烯什么都不沾

网友B:
这里的fang老大是贴塑专家,他卖这个
主要是四氟乙烯,再添加了铜等耐磨材料
性能肯定好,diyer的床子最好要贴塑
什么也别说,一个字:贴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fang老大是贴塑专家,他卖这个
主要是四氟乙烯,再添加了铜等耐磨材料
性能肯定好,diyer的床子最好要贴塑
什么也别说,一个字:贴塑。

对! 两个字:一定要贴塑

网友:
我的0618A贴的是聚四氟乙烯含石墨等耐磨材料帖塑面有铜网,是单位贴设备导轨剩的边角料,厚度是0.7用环氧树脂,粘贴前用丙酮把导轨擦好几遍,确认无油渍才可以粘贴,牢固度是很强的,使用起来明显比贴前好很多,大托板可以锁的稍微紧点也很顺滑,精度有很大提高,手感还是不错的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fang老大是贴塑专家,他卖这个
主要是四氟乙烯,再添加了铜等耐磨材料
性能肯定好,diyer的床子最好要贴塑
什么也别说,一个字:贴塑。
两个字:“必须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字:“必须贴”

三个字:“贴,必须的”

网友:
硬轨机床最好要贴

最多磨损贴塑,不损害机床本体

网友:
有条件的把床拿去铣掉一层塑带的厚度就不会产生移位了,铣短的导轨不必担心损坏机床,但要把导轨位置校好相对原来导轨面的垂直度和平行度才铣,要不搞得两轴不垂直不平行又要拿去铣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fang老大是贴塑专家,他卖这个
主要是四氟乙烯,再添加了铜等耐磨材料
性能肯定好,diyer的床子最好要贴塑
什么也别说,一个字:贴塑。

三个字: 为了保护你的床,一定,绝对要贴塑!!

网友:
看来是贴贴更健康~~~
哈哈哈!!!

网友:
真的不存在贴塑受压变形的问题?

我的床子还带个钻铣头,钻铣时,大托板、中托板是作为钻铣床的十字托板用的,通常需要紧固大托板,并且大托板是一端紧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为贴塑的变形,造成大托板平面和钻铣主轴不垂直的问题?有点怀疑。
不过还是挺感兴趣,如果真的没问题,我也整下,我的大托板有点紧,大托板调松了,车个端面都不平,还得每次锁紧,太麻烦。
希望各位给解释下

网友:
现在的塑越做越好了 ,很耐磨,但好像还是需要配刮一下哦:loveliness:

网友:
偶偶是反对贴塑的,因为会带来一系列的机械配合的问题,结果坏得更快。
就算你用了60年磨损了100个丝,那时你的水平一样可以车出绝对合格的东东。
就算是贴了,抗磨损也是建立有润滑油的基础上的,否则一样玩完,那还不如加一个连续供油系统。
老工厂里每班都是要求加油的,所以几十年后床还是合格的。它们的加工量一两天可能就有你一年的还多。

网友:
贴塑适合要改数控的床子,贴塑后振动估计要小点,我买了一卷,还没开始贴,

网友:
我感觉贴塑对加工要求很高,不要轻易去搞,搞不好把塞铁搞费了,导轨搞得全是胶,进也不成,退也不是,手艺不到家的, 我觉得最好不要轻易偿试,新手最好不要去试这个。应该是给有相当经验的人玩。

网友D:
其实贴塑很简单,用质量好的软带和胶水,按照说明操作即可,至少目前从我这里搞软带的,没有反映不成功的

网友E:
我不反对新事物~但是就家用小车来说~贴的弊一定大约利~第一使用强度并不大,消耗没有想象中的多。第二就是再帖也得使用润滑,那么为什么不提升润滑油的品质从而不需要贴塑。第三车床制造厂家的设计人员也不傻,要是必须贴为什么出厂不去做 国外又有几个厂家做了? 贴塑这个事情对于刀路很多的数铣我感觉是有存在价值。但是高品质的润滑油是必然的王道。个人愚见对事不对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反对新事物~但是就家用小车来说~贴的弊一定大约利~第一使用强度并不大,消耗没有想象中的多。第二就是再帖也得使用润滑,那么为什么不提升润滑油的品质从而不需要贴塑。第三车床制造厂家的设计人员也不傻,要是必 ...

不管多好的油不贴塑,导轨和托板的磨损就是对等的,因为材质相同,虽然我们业余用不会用的很多,但我们会比较集中的用比较靠近卡盘的位置,这样在这个部分的磨损也会比较集中,贴塑之后虽然不能避免磨损,但主要的磨损会集中在贴塑带上,导轨偏磨的现象就会轻很多
我的2K4上,床鞍买来的时候就贴塑了,从一头摇到另外一头不会有明显的手感变化,但没贴塑的小托板现在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一头紧一头松!

网友:
个人观点贴了好 ,摩擦小了。摇动的时候也轻了。

网友F:
对帖塑确实要慎重对待,普通导轨式机床 机床厂家采用帖塑的确实不多。塑料对导轨的磨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要减轻磨损 通过刮研增大接触面积和润滑减轻摩擦才是王道。
说帖塑后磨损怎么小的一般是商家宣传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指的是聚四氟乙烯制品,里面还含有铜石墨等成份.也有用尼龙片贴的.
2,0.5-3MM有很多规格的,可能还不只这个范围.
3,有贴塑专用胶.坛里也有大侠用502的.
4.答安是肯定的.
5,贴塑带接触面大,不会降低机械强度的 ...

对第6有疑问。动轨静轨贴短轨,车床与磨床就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磨损的确小了许多,但刚性却大大下降了,不适宜需要重力的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反对新事物~但是就家用小车来说~贴的弊一定大约利~第一使用强度并不大,消耗没有想象中的多。第二就是再帖也得使用润滑,那么为什么不提升润滑油的品质从而不需要贴塑。第三车床制造厂家的设计人员也不傻,要是必 ...
家用小床导轨连油孔都没有,不是你想象的耐用

网友:
新床我认为还是不要贴的好,老床导轨磨损了太多,就是两头高中间明显的低的时候才要考虑贴塑,反正要贴塑要考虑的东西多了.比如中心高,还有不是一贴就好的还要铲刮校精度

网友:
如果床身导轨磨损了,贴拖板也解决不了凹的问题,要贴就没磨损就贴,效果才好。

    其实贴塑已经是成熟技术,国产软带成分和质量参差不齐,就是质量一般的软带,一般工厂条件,使用1-2年也没问题,国产高质量的软带,摩擦系数和耐磨性,压缩量等指标,已经能达到进口软带的水平,寿命也与进口的相当,工厂可保证7年以上。
看机床展览,现在进口机床几乎都贴,国产稍微高档点的机器也基本都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2729&highlight=%2BFAN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546&extra=&page=1

网友:
楼主的头像比较吸引人。看玩了是不是在导轨上边贴一层塑啊

网友:
机床随便贴,铣床要考虑清楚,塞条要铣多少厚度,贴了后还要刮一下,反正我铣床的精度是废了

另外贴了还是要经常加油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说句心里话能进这个论坛来的都是些非常爱好机械,模型制作以及对生活有激情的朋友,自己感觉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并理性的去发展自己的这个爱好,尽可能的练就一些基本功,尽观外网的那些与我们一样的爱好者他们所展现的几乎全是自己的作品与技巧,而我们(包括我自己)还在这里不停的似乎研究机械的使用寿命,与其这样不如做出几件精品而实惠,这样能更好的满足自己的这些爱好和激情。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国产什么牌子的机床出厂就帖塑了?我知道 的普通机床 沈阳 大连 广州都没贴。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家用床没有油眼??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自己用的是0632 没感觉比6140少多少油眼一直使用MOTUL的齿轮链条润滑油做导轨润滑(因为有自带压力用起来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他的头像是北仪万能工具铣床X8132,我的最爱。

网友:
每届国际机床展览会还真几乎没看到普通工业机床,高档的机床和数控居多。

网友:
我来替“奸商”当把托,
贴塑对家用小机床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贴塑只是普通机床磨损后的补救措施,而且需要先回复导轨的精度,然后用贴塑来保持机件原来的配合相对位置。
高档的工业机床 一般用静压导轨或滚柱导轨。更不会贴塑。
普通的玩家  根本不具备装配钳工的技术。买来新床就贴塑的话。贴塑就相当于毁床。原来的配合位置全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什么牌子的机床出厂就帖塑了?我知道 的普通机床 沈阳 大连 广州都没贴。

我的日本冈本手摇磨床,88年进口的。贴的是蓝色塑料(具体我不了解是什么材料)前段时间保养时打开看到铸铁导轨基本没有磨损痕迹,贴塑导轨两端稍微有些磨损的痕迹。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台磨床导轨用的什么润滑方式?

网友:
油泵啊,还能用什么方式?

网友J(2011-06-19):
引用 网友F:
对帖塑确实要慎重对待,普通导轨式机床 机床厂家采用帖塑的确实不多。塑料对导轨的磨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要减轻磨损 通过刮研增大接触面积和润滑减轻摩擦才是王道。
说帖塑后磨损怎么小的一 ...
一般机床的的导轨属于动压导轨,是依赖速度来形成油膜的,但车床的导轨经常是间歇运动,油膜的厚度是不稳定的,所以说不管润滑油有多好,磨损都是不能避免的!工业床除了导轨淬火以外,用户往往都有专门的机修部门,或者可以外委这都是定期搞的,计入成本地!业余玩的就算想搞也要折腾的起才行!

网友:
呵呵 油泵给导轨强制注油润滑 磨损肯定很小的。磨损小是日本人制造严谨 导轨本身的精度高 和帖塑的关系不大。
我们厂的车床 70年代师爷和一帮徒弟自制的。95年找人来看看是不是需要大修。检测后精度完全符合使用要求。
前几天问当年参与造车床的一个师叔 当年你们造一台车床刮研需要多长时间。他自豪的说  很快 我们两个人半个月就能刮出一台车床。
我就彻底明白了 现在的车床为什么不顶用了。
导轨精度不够 帖塑起的作用是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机床的的导轨属于动压导轨,是依赖速度来形成油膜的,但车床的导轨经常是间歇运动,油膜的厚度是不稳定的,所以说不管润滑油有多好,磨损都是不能避免的!工业床除了导轨淬火以外,用户往往都有专门的机修部门, ...

赞成 但帖塑也是不能避免磨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贴塑很简单,用质量好的软带和胶水,按照说明操作即可,至少目前从我这里搞软带的,没有反映不成功的

请问fang有薄一些的吗?我的塞铁刚好薄了,想直接贴塑,或者再研薄点直接贴

网友:
另,聚四氟乙烯有自润滑作用,有些无润滑轴承用的就是聚四氟乙烯。机械强度是个问题,所以个人觉得还是贴的越薄越好。对精度影响小。

网友K(2011-07-30):
关於贴塑问题,依个人的工作经验是要贴的,不是帮谁说话。约20年前上班的公司来了部炮塔铣,加工时重切削噪音比别台少,那时没电动进刀帮忙,全是要人摇。这台机摇起来就是省力,厂里的师傅都抢着用这台。公司规定三个月要大保养和效准设备,这台炮塔铣床几乎都不用调燕尾镶片。後来才知道是贴了塑片。目前一般的通用机床都是在比烂,比便宜,就是稍有品牌的机器只是外表搞好点,该研磨的地方磨的好点而已。以前的老機台規規矩矩的用球墨鑄鐵鑄造,經高頻熱處理再用人工慢慢修研,自然機床壽命長,現在呢????前面有网友说,机床厂怎不贴呢?大家在买机器时都杀价比价,厂家如贴塑,肯定会将贴塑的材料费,人工费加上去,机床如加个几百,买家就会说你的机器怎会贵别家那么多!在车床上是较看不出问题,但在铣床上就看的出问题。假设将铣床X轴拖板摇到最边(极限)象炮塔铣,台面一定会因收重力影响往下沉,一般20个丝很正常,当然另一头是往上抬起,如硬是将间隙调小,那摇到两端是肯定很费力。在这个论坛的很多朋友都有将小铣床改成数控,这时Z轴就很容易看的问题。要轻松运动,主轴头的燕尾上端可能会有10个丝的缝,如调到贴平,步进电机没法跑快。没大机床改成线轨,那贴塑是较附合diy精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关於贴塑问题,依个人的工作经验是要贴的,不是帮谁说话。约20年前上班的公司来了部炮塔铣,加工时重切削噪音比别台少,那时没电动进刀帮忙,全是要人摇。这台机摇起来就是省力,厂里的师傅都抢着用这台。公司规定三 ...

说的好!

网友(2013-05-09):
我是新手,贴塑很简单的!我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