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是个初学者,新手中的新手,刚买了一个futaba T8FG Super,一个凤凰3.0p的模拟器, 问题很多,请大家不吝赐教, 呵呵。
1、我的遥控器商家已经给改为美国手了,意思就是左手油门。我操作的时候左手的摇杆上下是可以平滑的滑动的,撒手后可以固定不动,右手推动撒手后又回到中
      点。请教这是不是就已经是美国手了?不知道控液晶屏幕上需要有哪些符号能够看到是美国手的标志?
2、玩凤凰3.0p的时候,从论坛后看到有升级的包,我都升级到了3.0R了。很顺利。感谢千红、gxlat一下。
      请教我怎么才能让左手油门生效?我现在怎么调整通道都是通道3是油门,是右手的上下。通道2是左手的上下,郁闷死了。模拟器中的遥控器图标我也改为模式       1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手控跟模拟器中的控同步显示,左手油门。

      请教大家,给看看,拜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

另外,补充一个疑问:这个通道的概念是不是在模拟器里或者真控里都是可以改的?
例如:不一定就是通道3控制油门,任意哪个遥感的上下左右都可以作为油门的升降通道吧?

网友:
一通道:副翼
二通道:升降
三通道:油门
四通道:方向

前4通道基本都是固定的

网友:
1、油门在左面就是美国手,日本手油门在右
2、凤凰里的各控制通道可以任意设置和反向

网友:
木有米 只用过冠丽的路过

楼主:
有设置过凤凰美国手的吗?

有设置过Futaba在凤凰模拟器里美国手的模友给点信息,贴一贴你设置的过程,拜谢了

网友:
1、是美国手了,要再确认就上真机打舵检验。2、美国手一般称为Mode2,模拟器里反复实验调好通道映射。

楼主:
搞定了

经过摸索与学习,在手控里删除原来的模型,新建一个就可以了。这个以前看帖子也看到了,总是不太相信,看说明书才看到,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