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航模上面有条线?

楼主(2011-05-20):
我看到有的航模,在机架上面引申了一条线。请问哪是起什么作用的,有的就没有那样的线,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m的天线吧,2.4G的遥控天线老鼠尾巴一点点,就没那根线了

网友B:
如果没理解错 LS正解

网友C:
对头,应该是天线。

网友D:
看来除2.4G外的遥控器都基本淘汰了,居然有人连接收天线都没见过........

网友E:
用6EX 72MHZ的我飘过

网友F:
我好好的用着天线……

网友G:
我入模的时候用的DX8 听说那个是天线 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 还以为是不要另外购买加强信号接收的

网友H:
不会吧,2.4G应该还没完全普及啊,难道LZ说的是JR的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