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朗40A电调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电调皮给扒了,其中有一侧有散热片,也就是贴商标的一侧有散热片。但是我发现有散热片的一侧并不怎么发热,反而是电调没有散热片的一侧那两个黑色的立方体发热凶得很,第一次使用就把皮给烧了个窟窿……请问那两个东西是什么?难道是BEC?

加UBEC的话应该加什么参数的?电压?电流?
ZTW的低压UBEC合适吗?

网友:
应该是BEC发热厉害

网友:
就是BEC发热 另外有散热片的是MOS管
原因有几点:
电压太高
舵机等负载太重已经超过BEC的线性LDO所能够负载的最大电流

要么降低电压(不太现实)
要么换大电流的LDO
再要么改UBEC 有输入电压范围 最大电流就看你用的器件规格了

网友:
我的三块电下来电调 41度 电机57度

网友:
固朗KDS450C原配40A电调发热问题

固朗KDS450C原配40A电调发热问题
原帖:《“我电调皮给扒了,其中有一侧有散热片,也就是贴商标的一侧有散热片。但是我发现有散热片的一侧并不怎么发热,反而是电调没有散热片的一侧那两个黑色的立方体发热凶得很,第一次使用就把皮给烧了个窟窿……请问那两个 ... ”》
是这个发热厉害吗?我倒没有注意,还以为是有散热器的一边,还加了个散热器。
也挺奇怪的,我的固朗原配40A电调,原来一直好好的,连续飞个5、6块电池,温度温和得很,最近啥也没动,上次去飞居然飞1块电池烫的不得了,而且电调自动温控保护,动力收敛,飞机也降了下来,还好没有什么后果,搞得怏怏而回。
回想和以前变化,最多就是把转速调高了一点,而且出了此现象后又把转速调回去,也不行了,一样烫。一气之下回去剥开电调外皮,自行在原来散热器上再加个散热器。装完后结果发现坛上有人说,发热量大的其实不是有散热器的那边,是BEC给舵机供电的那几个小管,纠结,也不想动了,改天出去试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