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内部用于记忆存储电池在哪里啊?

楼主(2011-05-20):
DSX7的内部用于记忆存储电池在哪里啊?
(图片都是来自论坛里 的)

网友:
这个 真没有

网友:
 好像是不用电池的那种记忆体吧!

网友:
存储不需要纽扣电池,有些控上的纽扣电池的是用于实时时钟的

网友:
不用电池

网友:
见过u盘里有电池的吗?

楼主:
那怎么有人说这个控掉电了会出错误提示的呢?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有人说这个控掉电了会出错误提示的呢?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莫非楼主的出错误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楼主的出错误提示了?

 没有,只是想提前看能不能做防范,结果发现没后备电池

网友:
肯定不用电池,都是用闪存记忆,10万次写入够你用了

网友:
这个已经不用电池了,不过JR有的老款控里面有电池。

楼主:
我是之前看到论坛不少的人说DSX7 掉电会“BACKUP ERROR”提示,很好奇,拆了控看结果也是没发现后备电池,也搞不清楚这个BACKUP ERROR是否因为由于掉电引起的。

网友:
 那个应该是 电压过低 使用不当 会造成内部数据丢失 , 确实没有纽扣电池里面,望老鸟解答

网友:
貌似有電池的是JR X2720。
DX7, DSX7 什麽的都沒有。

网友:
现在都是内部存储器存储,掉电可保持数据,不需要电池

网友:
没有电池的,使用不当和电压过低导致内部数据丢失才会出现这个,一般是不会的。

网友:
2720也没有电池,插DSC孔玩模拟器时会出现“BACKUP ERROR”,就是在插入的时候  ,中招2次,JR重写程序1次,现专用于模拟器~随便插 ~电池电压也不用管有就行~

楼主:
“BACKUP ERROR”这个问题很郁闷,出现就完蛋了,还不清楚是具体怎样的情况下才出现

网友:
电压过低(小于9V)的情况下开机就会“BACKUP ERROR”

网友:
  不知有沒有 不安電池長時間存放DSX7的 如果這樣的話會不會Back Up Error呢 試過的出來說說哈

楼主:
BACKUP ERROR究竟是在怎样的操作下会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BACKUP ERROR究竟是在怎样的操作下会出现?

1、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2、未关开关,直接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2、未关开关,直接拔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下次我得小心了,调机的时候老忘关控,结果放到6。4v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