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 有没有想过可以用电动螺丝刀做个自动走刀器的?

楼主(2011-05-20):
找个电动螺丝刀220V的 才1-2百 带正反转 带调速 实现铣床滑台或车床托板自动走刀的?

电动螺丝刀 有行星减速 带扭矩设定 220V 的应该够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电动螺丝刀220V的 才1-2百 带正反转 带调速 实现铣床滑台或车床托板自动走刀的?

电动螺丝刀 有行星减速 带扭矩设定 220V 的应该够力了吧

好想法,速度范围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A:
专门的交流减速电机也基本这个价位,转矩更大,输出轴也好连接,带法兰也好安装

网友B:
要的是DIY。不是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交流减速电机也基本这个价位,转矩更大,输出轴也好连接,带法兰也好安装

用螺丝刀的目的因为电控部分全部现成的 单独电机的话电控部分要如何处理? 因为只是简单的自动走刀 不是改CNC 如果很复杂了 不如等改CNC时一起改步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螺丝刀的目的因为电控部分全部现成的 单独电机的话电控部分要如何处理? 因为只是简单的自动走刀 不是改CNC 如果很复杂了 不如等改CNC时一起改步进了

卖减速电机的地方都有调速器配的,想省点也可以买个电风扇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的是DIY。不是专业。

有更合适的不用非用不合适的,并不是DIY精神

网友:
那个每分钟差不多100-200转 虽然扭力大 但是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再说,电批也就的个电机加个行星减速器,齿轮很单薄的

网友:
这不是异想天开,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
可以试试,,,,,,,,,,,,,,,,,,,,,,,,,,,,,,,,,,不管电动的什么刀........................可以自动走刀就是好方法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想法:用电机带动,而且是减速的。
后来就改成用步进电机的想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是一步到位搞个步进电机,而且这样可以学到步进电机控制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1-09-10):
我已经搞成了 成本一百 另开个帖具体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