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电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应该是发到哪个板块去,找了下整个论坛都没合适的,只有发在我比较喜欢的FPV板块这里了,可能这里的无线电高手也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买了2个零件,一个是自动门感应器 10GHz自动门微波感应器,通俗的说就是银行里面的自动感应大门上那种感应器,他的具体参数是:
一、技术参数
·实现技术:微波及微处理器
·检测原理:Doppler信息处理
·发射频率:10.525Ghz
·发射频率密度:<8mW/cm2
·安装高度:最大高度4.5m
·辐射角:  水平角120°(天线端)垂直角80°
·检测区域:(典型直)4m(w)×3m(D)
·检测模式:运动
·最小检测运动速度:5cm/5(沿天线纵横线测试)
·检测区域调整:机械调整平面天线仰角
·检测灵敏度调整:调整电位器
·温度范围:-10℃~+55℃
·抗干扰性能:电磁兼容性(EMC) 附合89/336EEC标准
·电源电压:12~36V AC或DC
·电源频率:50~60Hz
·功耗:<2W
·输出:
     ▲标准继电器输出
     ▲最大接点电压AC220V DC 28V
     ▲最大接点电流1A
     ▲输出保持时间1S
·材料:ABS塑料
·外壳颜色:黑色\ 银灰色
·电缆长度: 2.5m
另外一个零件是无线发射器,通俗的讲就是一般的车库遥控开关,他的参数是这样的:
基本参数:

  产品型号:KGS-B20-3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频率:315MHZ

触点容量:10A/250VAC;10A/30VDC

接收灵敏度:>-105dB

遥控距离:3000(空地无干扰)此距离为空旷地无干扰的理论距离,

           使用中会根据不同环境干扰和隔墙有所减少。一般为标称
           距离的10%-50%左右。

控制路数:2路常开(常闭)接点

编码类型:固定码;焊盘编码

工作方式:(采购时需注明互锁/点动/自锁)
         互锁,(手按遥控每一个键,相应继电器接通,再按另一个遥控器键;相应继电器接通,另一个断开,第次只能一路继电器接通,)
          点动(手按遥控每一个键,相应继电器接通,松开遥控器键;相应继电器断开,一次只能一路继电器接通,)
          自锁,(同一个键控制一路,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2路独立控制)
我的要求是自动们上的感应器感应到人的到来,一个开关信号输出给遥控器,遥控器发射信号,接收机接到信号指令电动机开启,人离开后延时2秒左右,遥控器发射信号中断,接收机关掉电机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当人体感应器发出开关信号后,遥控器开关打开,但是当人离开延时2秒后,发现遥控器无法关掉,经过几次测试后,总结出2个问题,遥控器的开关上有电压,通过连接人体感应器的导线干扰了人体感应器,使他无法关闭,如果拆除这两条导线,遥控器的天线离开感应器10cm就没干扰,功能正常,但是遥控器的天线和人体感应器距离只有10cm以内那没导线的连接也能受到干扰,使人体感应器无法关闭。
现在我看到论坛上那种磁环可以消除这种高频率通过电源线干扰遥控器的接受,不知道这个零件能用到我的这个上吗?如果不能,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来改善?所以我想请教论坛内的无线电高手帮我解决下了,如果能解决了,我请大家吃冰激凌和KFC

网友:
不明事理的飘过!

网友:
晕了晕了

楼主:
一个兄弟帮我出了个主意,加了2个从节能灯上拆下来的2个磁环,起初是一个,已经有效果,愚昧的想法,是不是2个效果更好,也就绕 了2个上去,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解决!!~

网友:
不错!简单有效!

网友:
有才,太有才了,高频高手

楼主:
现在遥控器坏了,送去检修,回来再试试看,效果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