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B6貌似设置错了,老是报错

楼主(2011-05-20):
3S充电报错,说
battery vol err
cell high vol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电池电压过高.
用万用表查一下电池电压
电池类型有没有设错.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loveliness: 估计是你单节的电压过高,如果你检查过全部正常,就是b6坏了,去修相应的一路电压检测电路就好,两个电阻的事情,很简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