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123或锂电电池选择中的迷惑

楼主(2011-05-20):
如题:A123电池优点可充放300次左右充电时间短,但本身重量重,而且对电机有要求。锂电重量轻放电快,但冲放遁还次数小。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老模们,电池的伏数毫安数一样,放电C数不一样,会有何不一样。c数大的会遁还次数多些吗或飞行时间长点?本人不会暴力飞。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在此先谢谢。

网友:
谁告诉你锂电池循环次数少的?A123听说都是拆机电池。

网友:
建议使用锂电池。。。

网友:
锂电池锂电池

网友:
新手用A123 很划算,锂电池一般飞 100个起落左右 ,如果平时不注意保管,比如充满电就一直放着等下周在飞,锂电很容易就鼓胀了,而A123 不怕,锂电最怕过充 过放,比如放电到飞机没电了再下来,锂电可能就直接挂掉了,而A123不怕。

A123 2个字耐操,而锂电,需要小心维护,某次忘记了时间,一直飞,或者充电忘了用,放久了,后果很严重。

使用A123 由于电压比锂电低,充满是3.8V,锂电是4.2V 所以在同一架飞上 使用A123 电池时,需要更高KV 值得马达,或者多一节电池。

我就是用 4S 的A123飞 450PRO, 有点重,但是飞航线悬停 完全不担心 ,感觉飞机无力了再下来。

同容量的锂电 当然是放电C 数越大的 越好,意味着可以大电流 放电。飞固定翼 用15C 的可以,可飞电直的话,至少要20C 的。低C数的锂电很容易鼓包。

A123 可以 30C 放电

我一直用A123 ,450 用3S 的A123 , 换马达,450PRO 原配,用4S A123 ,现在 550E 也用12S 的A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学习了。但本人不会焊接呀

网友:
刚入门的新手,推荐A123,足够你练到倒飞航线,到时候就算再换电机,用锂电也比你直接上锂电开练上算。
A123寿命真是实打实的,我洋垃圾A123,飞了二年,快400个循环了,还有刚到手90%的容量。
放了一年多没动的A123,二三个循环激活后,一样好使。
总觉得,用锂电练悬停航线挺浪费的。

网友:
2202+30A电调,上4S1P的22650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
A123用作练习 很划算
手上仅有的两块A123 都舍不得丢

网友:
强烈顶A123,建议大力推广。

A123完全不需要维护

网友B:
我一直在混用!123适合练习基本功

网友:
A123做为过渡,锂聚才好飞。。。

网友:
新手,可以考虑a123,毕竟是不怕过放的东东,玩到开始飞3d了,再考虑用lipo吧

网友:
500 用6s 123   苦练基本功   123 是好电池 对新手  中手来说 都不错   我买的是 凯旋的 123 虽然贵点 但是省心     123 基本上不会摔坏    免维护特性     还有寿命长
就动力 而言   我的  500算 重的 标准舵机  rjx的无副翼  vbar      加6s123
连续的翻  刷锅  倒飞   倒飞和倒飞航线    都可以飞 动力 应该可以飞自旋翻 】
就这些 练熟 啦在换装备  吧   123  很不错的电池

网友C:
450、500想用A123电池,都得配专用的高KV电机,电调也要配得更大(一般500用60A,A123估计得配更大的70~80A电调)
等你飞好了,再换回锂电,还得买电机。
但是。。。如果,1~2年内没可能飞好3D,仅练好基本功和F3C动作,还是值得投入的。

网友:
本人已入手18650 22650 刚组了1组3S1P18650电,
地面试车7分钟,电压才从3.7降到2.8左右
个人比较满意
估计22650会飞到手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500想用A123电池,都得配专用的高KV电机,电调也要配得更大(一般500用60A,A123估计得配更大的70~80A电调)
等你飞好了,再换回锂电,还得买电机。
但是。。。如果,1~2年内没可能飞好3D,仅练好基本功和F3C ...

500 用好赢 80a 白金   和60a白金 就差几十 块钱     基本上没有 差别       朋友有用 中特威 70a的 也没问题
电机可以用  xxd的 3220    1600kv的 扭力大 用15t的齿 用123电池 没有压力 换12t的 就可以用 锂电 暴力 用锂电 用13t的 80a白金  电调 啥都不用换
我500  用123 快 1年啦   效果相当的好  省事   冲好电放着 也可以   还有外场 愿意的话可以 快充  用 6a电流 冲  20分钟 就能搞定 一块
还抗摔   摔机 好多次 没坏过电池

网友:
450还是用锂电池吧.....也不贵..
500还是建议上A123电池...(有米除外.)用了一年多了,真的很耐操的呵呵.~不过还是希望6S的锂电池价格能在200以内吧..

网友:
请问11楼的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混用!123适合练习基本功
 而我用浩马特2835,3600KV,12T铜齿,好盈40A飞腾电调飞450SPORT ,这套不动情况下,想锂电混用A123有办法吗?

网友D:
A123要全新的可能还行,拆机的现在几乎都不能用,曾经为了飞A123买了朗宇S2220 4500KV,但拆机电池很不给力,现在回归锂聚+XXD2218,飞行声音都完全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