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50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请教X650的问题,当打开Go Home开关650向右飞去,是怎么回事,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A:
有可能是AHRS上的电子罗盘校准有问题,不能提供准确的航向指示。
也有可能是电子罗盘周围的线缆影响到了工作的精度。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刚刚飞的时候也发生了,飞第一块电的时候正常,飞第二块电的时就是这样,不过我是向左飞。

楼主:
你的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罗盘校准影响回航吗,但是我的航向锁定现在正常。

网友:
我的确定是电子罗盘周围的线缆影响到了工作的精度,刚从新调整了电子罗盘周围的线缆,试了二次都正常!!!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