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上天,我也达成了FPV最高境界!提控回家!

楼主(2011-05-20):
飞出的最高高度,里目的地438米,高度305米

第一趟:

第二趟:

丢失前的最后画面

从传回的画面看,飞机最后掉落在高速公路上,还有车辆经过。想直接翻越高速路围栏进去取,无奈围栏太高,还没处落脚。最后无奈,只能跟同事回公司放下东西,开车上高速路找。
飞机最后的坐标40.2434N   116.1772E

最后举着1.2G接收机,拿着电视,高速路上找了一圈,也没有。肯定是掉高速路上,司机看到捡走了,根据OSD最后画面的坐标点,和图传发射机应该覆盖的范围,搜索的区域肯定是对的。

Skylark OSD ¥880
平衡仪FY-20A ¥670
1.2G图传 ¥220
SONY CCD5/4摄像头 ¥230
Futaba接收机146IP ¥240
火焰空机 ¥160
ACE 2200MA 3S 25C电池 ¥140
电调30A ¥50
电机2212 1400KV ¥50
银燕ES08A X 2 ¥50
图传发射电 ¥50
麦克风 ¥15
仿APC 7050桨 ¥5

合计:¥2760

网友A:
什么意外导致坠机

网友:
掉在高速公路上,也太危险了啊
这样下去,离禁止FPV的日子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外导致坠机

我飞的地方是一个施工大坑地,飞机失控时在是高速路的另一边,信号遮挡了,接收机没信号,无动力掉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功放没?146接收300多米就失控了,看来你的图传和接收机没做好屏蔽!

无功放,并且显然不是屏蔽的问题,第一趟都飞出去400多米远,300多米高了。第二趟啥也没变。。只是飞的地方相对我在的坑地有很大落差,再加上中间间隔了高速路的一个高架桥,屏蔽了信号。

网友:
丢不起啊

网友:
没设置失控保护??怎么会没动力呢?Skylark自动返航干什么用的

网友:
OSD没有自动返航?

楼主:
 ~~~ 才返厂修完回来,自动返航还没设置。。。。杯催到家了。

网友:
不见得是在原地丢的啊,有设失控保护么?没保护直接维持失控时的最后姿态~!
我们当地的一个油机听说一直飞到附近的一个县里去了~!

网友:
大哥,看视频你开的回航模式起飞????

网友:
也或许是因为天气不好,造成的信号弱~!

网友B:
pcm接收机还是什马接收机在收到得信号减弱时,恰好旁边又有较大干扰时,这时接收的误码就很高,干扰的信号完全淹没了来自遥控器的信号,这时接收机就会保护,曰:失控保护!这好比你在音响旁打手机,你的干扰淹没了音乐是一样的。其实你如果做好屏蔽的话你的机机还是有救的!

网友:
恭喜到最高境界

网友C:
奇怪   指示飞机的那个图标怎么变这样了  应该是这样 ^   才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m接收机还是什马接收机在收到得信号减弱时,恰好旁边又有较大干扰时,这时接收的误码就很高,干扰的信号完全淹没了来自遥控器的信号,这时接收机就会保护,曰:失控保护!这好比你在音响旁打手机,你的干扰淹没了音 ...

“其实你如果做好屏蔽的话你的机机还是有救的!”敢问怎么做屏蔽?接收机做屏蔽?机身做屏蔽?头回听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奇怪   指示飞机的那个图标怎么变这样了  应该是这样 ^   才对啊    ?????

最新的版本回航的图标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零度潜力”,以为是FPV老手,经常FPV,很多经验之谈。。。然后~~搜了一下帖子,一次FPV都莫有~~
唯一一个类似的帖子。。。还全是扣分,啥也没有。

不懂就别发言。。。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版本回航的图标

问题是  你看视频   就算是鸡头朝回来的方向  图标箭头指向也没变化啊

网友C:
哦  明白了   最新固件已经支持2种雷达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明白了   最新固件已经支持2种雷达模式了。。。。。。。。。。。。

回答正确~ 6..4 固件就是增加了追踪天线代码和雷达模式

网友A:
 哥们悲剧啊,自动返航竟然都没用上就丢了

网友B:
标题

引用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零度潜力”,以为是FPV老手,经常FPV,很多经验之谈。。。然后~~搜了一下帖子,一次FPV都莫有~~
唯一一个类似的帖子。。。还全是扣分,啥也没有。

不懂就别发言。。。多谢。

杯具……难怪你会丢机,回头我全删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悲剧啊,自动返航竟然都没用上就丢了

~~~ 是啊...早知道..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具……难怪你会丢机,回头我全删了哈!

你当自己是管理员呢,想删自己发过的垃圾贴~~~  问过cai神先。。。

网友D:
为什么不先设置下失控保护呢,我还真没实验过返航模式的时候起飞什么效果的,GPS都已经定位了,返航模式还需要设置吗?只要设置失控保护油门给足了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先设置下失控保护呢,我还真没实验过返航模式的时候起飞什么效果的,GPS都已经定位了,返航模式还需要设置吗?只要设置失控保护油门给足了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哥们。。你没看贴呢。。。我回11楼了,翻回去能看到。

网友:
你的高度是亮点   应该保证高度至少超过100米的      我都是 起飞后直接拉到100m高  开a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没看贴呢。。。我回11楼了,翻回去能看到。

我去,这刷新速度也太快,都没看清回复

楼主:
恩。。太低了。。我站的地方还是一施工的坑地....坑地啊.....高度是负数的~~

网友:
我看也是   图传效果还是杠杠滴        就是不注意高度啊

网友D:
哥们,我说的是接受机的失控保护,没设置油门吗?多少带一点油门啊,不至于失控头往下扎

网友:
楼主的境界达到了,呵呵~

网友:
悲剧啊

又是信号啊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我删掉在你贴里说的话,帮你分析原因你都听粗懂……遇到你这无奈算我倒霉!顺便说一句:你的机丢的真该!让你这个有手无脑的家伙长长知识!

你那是耍嘴皮子。。。干扰大了会失控,谁都懂,还屏蔽。。。屏蔽个鸟啊,接收机屏蔽上?还脏话都出来了,这孩子~~~~ 有生的没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说的是接受机的失控保护,没设置油门吗?多少带一点油门啊,不至于失控头往下扎

刚返修回来。。。。刚返修回来。。。。要么完整设置自动返航,要么不开失控保护的。不接返航的情况下设失控保护油门,我认为不安全。

网友:
按道理  6ex  没道理这么进的距离啊                    还有最后视频一直有信号的 也没见到有人捡走   莫非楼主。。。。。

网友:
算了 算了   丢了就丢了  反正没希望了   楼主最高境界也达到了   释怀啊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