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IVE说明书看不懂的,进来看看喽~~~~~

楼主(2011-05-20):
一、JIVE电调需要设定模式一来完成油门校准和清空电调记忆,那么怎么样设置类~~ ,到了这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了  。下面是步骤。
     1.先将遥控器打开,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并打开熄火开关。
     2.把JIVE接电,此时会听到JIVE发出滴滴滴叫三声,叫声过后马上拔跳线,此时JIVE又会滴滴滴叫三声,然后就会进入设置模式,当他叫第一声的时候把油门摇杆推到最上面,此时等待2秒左右JIVE会发出三声确认音,然后将摇杆拉下来,把JIVE断电即可。哎呀第一步算完成了~~~

二、大部分有都喜欢飞定速,当然用了JIVE不用定速那是傻瓜拉  ,定速模式推荐大家都用模式11,设置流程和模式1是一样的,只要听到JIVE叫到11声后将摇杆推到顶,2秒过后会叫三声确认,此时拉下油门断电即可。(设置完模式一后,油门行程随即也设置完毕哦~~~)

三、两个模式设定完毕,出去试飞拉~~~第一次试飞哦建议使用C数低一点的,或电池性能不是很高的来飞,其实说试飞到不如说是在地上用0螺距去转转,JIVE首次转动的时候需要记忆你设定的转速,那么第一次飞得时候我们都用0螺距,用IDLE2直接转动起来 在地面转一分钟即可。
下面就可以出去爽飞咯~~~~~~写的不好凑合看 估计这么白的话 大家都能理解 祝大家爽飞不炸

网友:
请问下次要改变转速是不是油门曲线(一条直线)改变即可?
还是要象上述重新清空设置?

楼主:
应该从新设置一遍模式1和模式11 然后从新用IDLE2转一分钟 保险点嘛
又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从新设置一遍模式1和模式11 然后从新用IDLE2转一分钟 保险点嘛
又不麻烦

那有些同学IDEL1是70,IDEL2是80,这又怎么理解。

网友:
理论高头来沃,根本就不该用这个电调,贵么贵死,烦么烦死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帮顶。

网友:
我的設置方式:
normal油門曲線是0→100﹝設定模式1使用﹞futaba控油門要先設反向
打開控、開接收電、油門0點→接上電池→聽到三個升調響聲後,拔了跳線卡→先響三聲降調音,在響一聲後油門推到頂,確認聲後拉回0點,拔電,接上跳線卡。~~~~油門確認完成
在來相同方式設定模式11,完成!
改回normal油門曲線方式→0 ,50,50,50,50
為了定速:控裡另設一個Idle模式,油門90% ,PITCH在0度一直線。
不知這樣對不對~~

网友:
各位,我開了Kontronik群組,快來入群啦!:loveliness:

网友:
一定不要看说明书,因为德国人的说明书跟他们做出来的产品貌似是两码事,你要是按说明书会陷入逻辑混乱,你只要想着两点就足够了:
1.模式一为清空设置同时进行油门行程确认,模式11为直升机定速模式(与模式4定速的区别是电池电压对转速影响小,不会随着电压下降而定速也掉)。
  2.进入设置模式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插上跳线插电(油门拉杆到最低位插电),听到升调响声后拔跳线,然后等会就会自动进入设置模式,模式1就是响一下,模式11就是响11下,到了当前模式推油门到顶进入设置,稍等片刻会有降调音确认,然后直接拔电就ok了,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设置了模式11直升机定速模式以后的第一次飞行需要用0螺距在地面试机1分钟,期间尽量不要动螺距,否则会影响电调适应,电调会逐渐适应直升机的功率特征,为以后定速收集数据,1分钟试机完成拔电后就可以正常爽飞了。

网友:
   我就用模式4,实在是懒得调到11了,能飞不着火就行了

网友:
买jive很重要的原因原来是不着火,看来现在电调质量普遍不靠谱啊

网友:
13樓大哥說的是,鳳凰的我已經看過好幾起事故了,都是新機安裝好就發生問題。
我自己的t-rex 700F3C也是用隨機鳳凰電調,也許我是幸運沒事吧!
後續!我裝JR SYE12時就只選擇德國K牌的產品了。

网友(2011-06-23):
小天天正式更名为 单飞~

网友:
单飞~~是位很热心的模友~~顶

网友:
马甲,又见马甲

网友:
海事不懂

网友(2011-09-06):
回复 网友A:

请问油门曲线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