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kv电机能用4s电池吗?

楼主(2011-05-20):
可以吗 我怕电机受不了 吃不消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要认真记下数据喔

网友:
什么飞机上有的,500?

网友:
是他不够吃吧。。。我2010kv,吃的6s。。。。

网友A:
电机用电就象用什么样的容器盛大海里的水,与大海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电就象用什么样的容器盛大海里的水,与大海无关

照你这么说,你干嘛不接到你家220V上试试,不烧才怪

网友:
KV值、电池电压、电调、桨叶大小是有一定比例的。。。
简单说:你的电机要是空载转动接220V都可以。。。不过你的电调可能吃不消

网友:
又是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怎么回答你?需要帮助的话,起码应该把情况说清楚一点:什么型号的电机?用在固定翼还是直机上?用在多大的固定翼或者是多大的直机上?用的什么电调?用的什么电池?用什么桨?打算暴力点还是休闲点?

网友:
LZ,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回答你,
这个需要看电机的,每个电机都有一个额定的功率,超过这个功率太久就会烧毁电机。这个功率暂时大概可以根据电机的重量,做工,设计,材料等几个方便来决定,当然在现在国内来说,做工差距不大,设计差距也不大,主要还是材料与重量。

回到主题,这个是我以前从飞行披萨上看到的,照搬过来
消耗功率 = 輸入功率 - 輸出功率

輸入功率 = 輸入電壓 x 輸入電流

* 要注意輸入電壓是指在馬達運作時輸入電變的電壓,並不是無載時的電池電壓

輸出功率 = 馬達轉速 / 馬達 KV 值 x 輸入電流

所以可以減化為:

消耗功率 = (輸入電壓 - 馬達轉速 / 馬達 KV 值) x 輸入電流

消耗功率才是決定馬達會不會燒毀的主要因素

网友:
台湾论坛2500KV用6S电池加上6寸甚至7寸浆的到处都是。 主要就是电机的额定功率都够。 我甚至看到有1800W到2000W的电机。在6S的情况下保持100A左右的电流都不会烧。可以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