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模型直升机基础知识之初步调校,发布时间较旧,有误之处望老鸟不慎赐教

楼主(2011-05-20):
☆直升机初步调校:

1.先将全部舵机圆型舵机摇臂脱离所有舵机,把遥控器所有设定按reset清除,所有微调制调回中位,两操纵杆设置於**,然后开启发射机及接收机。(开启遥控次序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关闭时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

2.所有舵机收到讯号回中后,把舵机摇臂装回,上紧缧丝,注意主轴上的旋碟要水平状态、尾桨有正十度角左右、发动机化油器开囗率约55%。移动控杆测试所有动作角度是否足够,(100% Servo全程角度为60度,150%为90度),一般都调至各方向的最大位置之前返回少许,不可顶尽。

3.动作不足时,选用舵机旋碟外孔位。之后调校遥控器上的角度行程功能(ATV),增加或减少角度。

4.检查舵机方向是否正确,小心油门舵机倒转。直轴上的旋碟从后看时,倾前表示头向前倾。反之头向上昂。向右倾右,左倾左。尾翼向右拨风时,头向右自转等等。

5.所有推拉式推杆系统的推杆长度,同一组的推杆长度要相同。不可有金属推杆部分因震动而互相磨擦,这会产生杂电波干扰遥控接收器。

6.陀螺仪方向测试:看着尾舵机用左面手控杆推右动作,确认舵机动作方向。请助手将直升机吊起,将机头向右转少许,若舵机动作同方向动作,陀螺仪方向性是错的,须将陀螺仪调成反向,在陀螺仪控制盒上可找到按键。再用同方法测试,至正确为止。若不正确地设定,加油上升时机体会高速地自转,不受控制。

7.秤主桨重量 :按下图显示单独秤每只桨,於重心处用笔划记号,每只桨净重不能多於100g。比较两桨重心位置,重心近桨夹的一只,加贴胶纸在桨尾加重将重心移近桨尾,直至两桨重心相同。将两桨分两面起秤,较轻的在重心位置加贴胶纸至两边重量相同。如两木桨重心相差太远,不要使用。不处理桨重心,会引致机体像喝醉般摇摆。

8.秤平衡桨重量 :重量不同会引致机体震动。安装上平衡杆时要用缧丝胶牟固,调好角度为零度。若有正角度,机体飞行有昂头惯性 ,反之负度数则有俯冲惯性 。

9.主桨及尾桨安装,桨夹缧丝不要太紧。平衡杆与旋碟相位相同,即旋碟上四波头成一直线及平行平衡杆。

10.包好接收机、Gyro控制盒及电池,避免震动。将接收天线安装在远离发动机地方,尽量申延天线。

☆直升机遥控功能调校

依上述调好推杆后便进入遥控器功能调校:

1.用遥控内之微调功能(Sub-trim功能)将主轴旋碟调至水平,勿超越每边30%,因为会影响舵机角度两边比例不平均,边多边少。

2.检查遥控器上所有按制位置,全部在正确位置,油门控杆降到最低,减少起动时发生高转数情况发生。

3.正常飞行模式(Normal飞行模式),依说明书指定角度在手控器里做设定(Pitch urve),一般为低位负二度,中位六度及高位十度角。

4.将尾舵ATV行程角度调到最大(150%),用(Dual Rate)功能降回合适旋转角度(70-80%),以配合陀螺仪之效能调配,(Piezzo Gyro调校方式)。

5.用JR PCM10遥控人仕於功能47Revo Mixing,将右控杆放置於**位置之同时输入Hov值,再用角尺调主桨角为0度然后输入功能内之零值。这表示所有混合值以Hov及零点为依归的角度变化,使尾桨配合全机运作。Head Lock Gyro不需上述调校,请参看进阶篇。

6.先将主桨与尾桨角度混合正常飞行模式(Normal)功能(Revo Mixing)的上下段比例(+P及-P两点),调到每边为25%。将油门推杆拉到最低,看尾桨角度是否为0度,如非0度请将下段比例(-P)调至尾桨回到0度。然后将油门杆推到顶,此时尾桨应有大约30度左右,

7.让师傅升起直升机,调好微调制,要机体不转动、不偏航状态,

8.若机尾左右高速地摆动(Hunting),这表示陀螺仪灵敏度过高,在手控或在gyro盒上将灵敏度调低少许,反之若尾舵反应过慢情况,可提升陀螺仪灵敏度。要尽量发挥gyro性能,尾推捍一定要畅顺。

9.在悬停状态推油上升,看机首转向,判断尾舵角度要加减以达至机体不转动地上升。须调较时,调上段(+P)Revo Mix,重覆试验直至机首可不转动地上升。

10.停悬於高空收油门下降,调下段(-P)Revo Mix直至机体可不转动地下降,这样完成初步飞行设定。 要有稳定尾部控制,必需要调好发动机,使主旋头无论在任何油控杆位置都是同一转数,但收尽油时例外。

☆直升机能稳定飞行及故障

1.主旋翼转速:以经验来看,30级直升机在悬停时,最好有1500转、上空飞行(Idle Up)须有1800转。还有一样最重要的,要保持主桨转速,要调校化油器供油量(油门曲线)配合得到稳定转速。右手控杆油门位置由20-100%都保持主旋翼转速1500转。这样减少因变扭力化而产生不必要的机体转动。

2.所有活动零件要畅顺,齿轮不可安装过紧,球头要顺畅,需要时用球头钳连球头一起夹,直至球头畅顺。所有引致震动的零件须更换。

3.全机震动成因:
(一) 主轴弯曲,
(二)乘托桨夹的横轴弯曲,
(三)发动机离合器与离合器杯安装不良,
(四)传动齿轮过紧,
(五)发动机负荷过重,
(六)主旋翼转速过高,超过1900转,
(七)主桨重量相差太大。

4.机尾震动成因:
(一)尾轴弯曲,
(二)尾通内传动钢线弯曲,
(三)尾旋翼重量不同。

5.机尾轻微左右摆动原因 :
在消音器震动频率下,在发动机动力有效转变点上会引致类似咳嗽的情况,
所以使尾摆动甚至影响gyro不停输出讯号而加剧尾部摆动,应避免该转速。

6.套在主轴上,上下活动的胶零件,不可使用润滑油,润滑油会黏尘把零件积死及增加servo负苛。

7.经常清洁灰尘。

8.拆发动机清洁?不用了,买发动机清洁剂喷入清洁便可。超过200次飞行后要拆发动机检查,看活塞情况,有需要就更换。

9.主旋翼如碰撞过地面,小心检查是否有裂痕,如有时更换。

10.怀疑gyro有问题,不要飞行。差不多用尽接收电时,gyro导致尾会失控,要立即降落。

☆起动过程

1、入油,

2、开遥控,检查所有制位置正确。所选模组是否现时模型所用的名称,

3、开接收,测试频道及舵机方向,

4、油门微调设定合适位置,油控杆在最低,将遥控器发射机放在身旁,

5、手握主旋头,用士挞替发动机上油,士挞方向不可倒转,

6、搭火咀电,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

7、发动机着之后,在地上慢慢加油看转数是否妥当,但不要升起,

8、转数OK后,开始练习。

网友:
Revo Mix和所谓陀螺不能共存的吧。

网友:
虽然没上油机呢,但对其它机器修理也很有帮助,顶动手强又能写清定全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