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控问题,急

楼主(2011-05-20):
哪位DX指教一下?

网友A:
供电问题,检查一下是否接收曾经掉电过

网友B:
看看供电线路有无虚焊。

网友C:
电池接头接触不好,或者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是中特威,电池接触没问题,接收是西安孵化 Sunupp 72m ppm 6通道接收机

网友D:
失控恢复后。电调会自检鸣叫几声。。。
这就是断电了。。。。难道LZ不知道只有打开电源时 才自检鸣叫的么??
检查供电吧。。

网友E:
如果是T插,重点检查插头,脱焊或氧化严重或焊接时塑料受热变形都可能导致间歇断电。

网友F:
检查供电线路

网友G:
很像是电调过热保护后的情况,这时电调供电异常,过一下自己就会好的

网友:
那如何解决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