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方向感是以机头还是以机尾为参照

楼主(2011-05-20):
在调整方向的时候,是看机头还是看机尾为标准呢,初练,见笑了,请指教。机尾向左,向右调,和机头正好相反,不知道科学的练习是看机头还是看机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对尾,然后对两侧,最后对头。

网友B:
当然是看机头了。

网友C:
你真聪明,知道上来问,相当年,

网友D:
面对尾巴看头,不要练个反方向出来。见过方向舵反用的,见过升降舵反用的,见过油门反用的,副翼反用的暂时没见到。

网友E:
你的问题说得不明白,JJ本身的方向是以机头为准的,即方向舵左打机头向左,反之亦然。
但是练习的时候,是先练对尾的,即尾巴对着自己,这样JJ的方向和你控上动作是一致的,方便练习

网友F:
机头,跟真飞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