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方向感是以机头还是以机尾为参照啊?

楼主(2011-05-20):
在调整方向的时候,是看机头还是看机尾为标准呢,初练,见笑了,请指教。机尾向左,向右调,和机头正好相反,不知道科学的练习是看机头还是看机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对尾 让飞机尾巴对着自己,熟悉感觉

楼主:
谢谢冰山
我的意思是,调整方向是看机头,还是看机尾,对尾练习我知道了。

网友B:
尾舵的方向是以机头定义的。也就是说向右打尾舵,机头向右转。但没有绝对,可以按你舒服的来。

网友C:
机头啊,就想象你坐在飞机里开

网友D:
看机头,这时机尾正好是反的。

网友E:
一直看尾巴的,现在已经改不了了
不过进入倒飞后正好相反

网友F:
基本习惯看尾巴了

楼主:
我也是盯着尾巴看

网友G:
调整方向时当然是看尾巴,同样的舵量尾巴转动幅度大,机头幅度小。调机的话,机头的转动方向最好跟控一致,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调的,你要是改反了以后飞别人的飞机就麻烦了~

网友H:
以机把为参照

网友I:
看头和尾都可以,但看尾巴千万不要把方向搞错了,尾巴方向与操纵杆方向相反。练反了方向飞航线的时候就有得你受的。

网友J:
 我左右看错了,学习了

网友K:
为什么怎么问这种有失常理的问题
汽车,自行车,走路,3种形态都左转时你说左是那边!参照物还要问!除非你左右不分

网友L(2011-11-17):
把自己想象是坐在飞机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