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450的陀螺仪位置很别扭,调试看不清状态,我给换个地方。《多图无码》

楼主(2011-05-20):
陀螺仪有很多调整项,但sport机型原设计的粘陀螺仪的位置感觉不合理,粘在下面怎么也看不清,调试起来非常麻烦,很欣赏pro的位置,就模仿着,做了个架子,移到上面来,现在舒服了。

用铝片做个架子

用铝片做个架子

装上看看行不行。

装上看看行不行。

喷漆,黑色哑光

喷漆,黑色哑光

装上后,看着还不错

装上后,看着还不错

网友A:
只固定一边 会不会飞起来 有铝片共振、影响陀螺的可能

网友B:
不错啊,就是担心牢靠不?只有前面一个螺丝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固定一边 会不会飞起来 有铝片共振、影响陀螺的可能

因这个陀螺仪很轻,铝片强度就还算可以,目前航线是没问题,先试试看,若不够牢固再改进,没有什么共振,还不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就是担心牢靠不?只有前面一个螺丝固定啊

一个螺丝其实是可以,若怕不牢固还可以换成细牙螺丝螺母的就可以锁得很紧,我先用看看,会松就换了。

网友:
sport 只适合她娘家的陀螺。

网友:
人家那些贴在上面的还专门要改成下面呢,听说是血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网友C:
呵呵,后期的陀螺仪基本全是遥控,电脑和设置卡设置的,所以影响不大,我觉得放在上面不太安全,除非无副翼就不会被副翼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后期的陀螺仪基本全是遥控,电脑和设置卡设置的,所以影响不大,我觉得放在上面不太安全,除非无副翼就不会被副翼砍到

这个陀螺仪能在遥控器上设的仅仅是感度,其它通通不能调,得看着陀螺仪上面的两排灯的状态用遥控器逐项操作试验,烦不胜烦,所以才会想到要移上面,炸机被砍在其它帖子有看到,砍就砍吧,这个陀螺仪烦死我了,下午坏了一次,故障和之前大家说的老的GY650故障一个样子,不自检,不工作无反应。我拆开看,里面两块芯片,芯片型号全部磨掉,焊接非常山寨,故障出在焊接工艺和助焊剂上,目前被我修好了,修好后我就把安装位置改成如图片上的模样。
现在这玩意儿纯粹就是鸡筋,弃之可惜,用之不爽,砍坏倒好,真要砍了说明它命该如此,我好换个爽利些的陀螺仪。

不过话说回来,我炸机nn多次了,连十字盘导轨的塑料架都没坏过,躲在它后面的这个陀螺仪也怎么会扫到。

网友:
我是打算做个铝片固定在微观固定的那几个螺栓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陀螺仪能在遥控器上设的仅仅是感度,其它通通不能调,得看着陀螺仪上面的两排灯的状态用遥控器逐项操作试验,烦不胜烦,所以才会想到要移上面,炸机被砍在其它帖子有看到,砍就砍吧,这个陀螺仪烦死我了,下午 ...

所有能调的都是通过遥控器调吧。偶是GY650能调的东西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能调的都是通过遥控器调吧。偶是GY650能调的东西很多啊。

那当然,但全部要看这个陀螺仪上的10个灯的状态来调。

网友:
这个位置貌似可以哦,主要是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