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和风神50中间纠结。。。。

楼主(2011-05-20):
裕入油机,在风神50和亚托600中间犹豫,,50空机到处都是。。亚托600无副翼基本没有空机出售,,又不想要套机。请教各位模友到底是亚托600好还是风神50好呢。都是无副翼的。。。

网友A:
我感觉是亚拓的好

楼主:
额!亚托就是没有空机卖,套机呢又觉得电子设备略差了点,无副翼的话3G完全就是垃圾。。

网友B:
各有千秋~~~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风神的机身设计~~窄侧板 电子设备集成化,维护方便 也不易沾油~~

网友C:
傻了才纠结,肯定是风神!!
注:我决不是托儿!!!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纠结这问题...相同的配置下.哪个总价格更便宜?

网友E:
去
www.helifreak.com
上看看玩什么飞机的最多吧
国产飞机如果价格上没有优势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F:
我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好久,纠结,不过后来仔细YY想过了,假设我买了之后怎么办?怎么玩?等等,想通了,油机我玩不起,太麻烦了,还是电的,选700E 3G,这个好像有空机卖,不过大机机要全套下来万把米了

网友G:
风神是窄机身,好做动作,但是不吸震,对于桨和电子设备等的要求更高,YT电子设备捆绑销售,价格也高,不过配件好找,副厂的也多,各有千秋,谁用谁知道

网友H:
肯定是600N 3G 套装性价比高了,自己配比亚拓价格会高很多

网友I:
实在看不上YT的设备 不会学其他人 到手就出掉么。。。多简单的事。。

楼主:
出掉会损失很多米啊!3G系统现在500块都没人要。

网友J:
玩风神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家随时可以给你发任何风神配件的卖家,且在2-3天内保证到达,那可以试试,否则还是玩亚拓吧,呵呵,当然如果你几乎不会炸鸡的话这个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千红,我找找看有没有亚托无副翼的空机卖,估计有点难找。。知道哪里有卖的朋友说下。。。。

网友I:
3G 很好卖啊。。。我前几天才出一个 700全新拆机的。。。550

楼主:
550元和500元有多大差距呢??

网友:
哦現在的3G是這樣擋次550元

网友K:
亚托3G我在飞!没你们说的那么垃圾吧!哈哈!600空机有卖呀!

网友H:
我也在飞3G系统,正常设定后,很好飞,没传说的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飞3G系统,正常设定后,很好飞,没传说的那么差

确定????意思是论坛上说不好的人多数都应该是没有调试好哟?但我朋友试飞过人家的550E 3G的,给他的感觉是飞机离地和降落很困难,只要脚架没离地3G系统就会不停的打舵修正,很烦,但离地后就很稳,可以脱控。。。用过3G系统的朋友来说说感受吧。。。。

网友:
http://55345.taobao.com来看看,我们有风神无副翼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意思是论坛上说不好的人多数都应该是没有调试好哟?但我朋友试飞过人家的550E 3G的,给他的感觉是飞机离地和降落很困难,只要脚架没离地3G系统就会不停的打舵修正,很烦,但离地后就很稳,可以脱控。。 ...

无副翼的飞机起飞说明书上面有注明不用打副翼去修正,系统自己会修正,打了反而不好控制,甚至造成飞机侧翻.开始会有点不习惯,毕竟有副翼起飞打副翼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是习惯了无副翼系统后就好了,就会觉得很听话了

网友:
个人推荐亚拓, 没有空机不要紧, 买亚拓的零件回来就好. 我上次帮人装就是这样的, 当然, 算下来的花费也不比买空机少, 但选择的余地更大, 亚拓的电子设备一个都不要.

网友:
 3G 上市以后我是第一批买的,虽说也曾看到过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也绝对不是那么次的,毕竟是Alan参与开发的,我飞了也1年多了,除了有个别时候有地面无舵面的情况,起飞后确实没出过什么问题 新版本我想应该解决了这些问题.

网友L:
3G 在大飞机上表现的比较出色。。。但是调整 不是新手一天两天能搞定的 说3G不好的 虽然说都是没调整好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3G的确不那么好调。。。第一次玩油机  风神是不错的选择  OS55发动机 加个520+9254(251)锁尾  还是很好调 定速个人喜欢用mulitigov pro  哈哈。。。不过701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亚拓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3G 在大飞机上表现的比较出色。。。但是调整 不是新手一天两天能搞定的 说3G不好的 虽然说都是没调整好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3G的确不那么好调。。。第一次玩油机  风神是不错的选择  OS55发动机 加个520+9254(251)锁 ...

首先谢谢你。。。但我现在想的是入大飞机的话就不想入有副翼的了。。。毕竟无副翼是趋势。。。准备是600套装。。。看到论坛上很多都说55H有问题。。是使用上的问题还是质量的问题呢?

网友:
很多是使用问题。。
其实没必要这样心理强迫。。。要上无副翼就上个好的。要么就用有副翼一样飞啊~~~~~

网友M:
OS55的质量真的不是一丢丢

楼主:
楼上是什么意思呢?是差吗??能分析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OS55的质量真的不是一丢丢
额。。。老笨 啥叫一丢丢

网友:
我也正纠结中

网友(2011-06-19):
亚拓配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