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什么固定翼,直机航线随便玩的。

楼主(2011-05-20):
如题所诉,不要太贵的。。。

网友A:
MD塞斯纳

网友B:
EPP飘飘好小子
超级耐炸!

楼主:
就是先练下技术,好了上像真,用什么。

网友C:
玩具固定翼 和玩具直升机

网友D:
MD520很好飞的。

网友E:
直机航线随便玩
固定翼上单翼随便上吧,都是浮云

网友F:
那是要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啊

网友:
我从涵道机入的模
个人认为最好飞的涵道机是F15

网友:
其实飞KT机是最保险的

网友G:
直线舵机飞KT?拉力够么.....

网友:
新手入什么固定翼,直机航线随便玩的
刚开始没仔细看,请问楼主你所说的“直机航线”是什么?“直线航线”?“直升机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