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控和接收的晶振可以随便更换吗

楼主(2011-05-20):
提示:

网友A:
换接收晶振可以,有几个前提
1、标注的频率相同
2、相同调制方式和编码方式的发射和接收
3、必须是接收用的晶振,发射晶振与接收晶振标注频率虽然一样,但是实际是有频差的
换晶振对控和接收没有任何影响。规范操作就行了。